msp430g2553定义了两个函数,函数的运算一样,变量不同,但运行时只有一个能用

楼主:
msp430g2553由于要对电压和电流进行采样并进行相关的锁相运算,但定义的锁相运算只有第一个能正常工作,单独用第二个不能正常工作,把第一个去了,单独用第二个就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所有变量均为全局变量,附上锁相运算的程序和采样后进入运算的程序a[1],a[0]分别是电压电流采样
//ANF算法程序
void anf(float shuju)
{
    sinevalue =(shuju-512)*0.00322*300;
    e=sinevalue-sinesum;
        dc = dc + e* 65 * tim;
        a1=w * q;
        a2= w * e;
        jibo = jibo+tim* (1.2*a2-w*a1);
        q=q+tim*jibo;
        jiboquad=-w *q;
        sinesum= dc + jibo;
        w=w-a2*q*0.1*tim;
        f=w* 0.159155;
}

//ANF算法程序
void anf1(float shuju1)
{
    sinevalue1 =(shuju1-512)*0.00322*300;
    e1=sinevalue1-sinesum1;
        dc1 = dc1 + e1* 65 * tim1;
        a11=w1 * q1;
        a21= w1 * e1;
        jibo1 = jibo1+tim1* (1.2*a21-w1*a11);
        q1=q1+tim1*jibo1;
        jiboquad1=-w1 *q1;
        sinesum1= dc1 + jibo1;
        w1=w1-a21*q1*0.1*tim1;
        f1=w1* 0.159155;
}

        shuju=a[0];
                anf(shuju);
                shuju1=a[0];
                anf1(shuju1);

网友:
那就跟踪下程序,看哪一步引起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