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频率太快,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
103RBt6的板子,如果供电电源开关频率太快,程序跑不起来,怎么回事啊,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么?复位接的是100K和0.1uf的电容电阻。

网友:
完全无关的事情,注意检查电源的电压和纹波参数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首先检查供电电压及纹波大小 再检测复位电路电平是否正常 晶振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是电源纹波问题,看看纹波大小,然后再看看reset脚的电源要求,如果都符合,那就看看晶振输出抖动是不是太厉害

网友:
意思表达不清,电源哪有开关频率一说,难道你脉冲供电啊

网友:
你用的是DC-DC吧?有一种情况会导致MCU不工作:DC-DC输出没电感。这个时候其实是DC-DC输出不正常

网友:
不会吧,输出电压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