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IAR编译生成的代码量少,怎么我点个流水灯代码都能上K呢

楼主:
用IAR7.2开发STM32F429 DISCO 用的库函数,点个流水灯,代码量和RAM使用量都能上K,在生成的map文件中发现有这么一句:
Linker created         21      2048,其中2048代表rw data,
上面这一项数字表明 Linker 占的RAM是比较多的,而这一项与下面的图中的配置有关:
IAR软件自带的ICF文件中配置的数为0x2000,我改小了,请问各位高手,Linker created代表什么意思,图中的这两个参数代表什么,该如何配置谢谢啦,我刚开始使用IAR,还不太会配置这个软件,希望大家能给以指点

网友:
这个根据情况设置,栈的设置要看你的代码,如果局部变量很多,调用层数较多就设置大点,反之就设置少点,一般如果RAM富裕的话,当然大点好,不会出什么问题。设置小了空间也是浪费。

网友:
堆和栈都是根据程序情况设置 的。IAR中使用的数值是一般情况使用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改变之。

编译器的代码量与个人的编程习惯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