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程序,在相同的模块上跑,A模块可以畅通运行,B模块偶尔可以运行,问题出在哪?

楼主:
如题,一个关于485接收的程序,在A模块上可以很顺利的运行,屡试不爽。但是在B模块上是几乎不能畅通运行,要运行,先在A模块上跑一遍,然后再B上跑,才能运行。如果B模块后来运行了其他程序,再跑这个程序是跑不起来的。
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1.会不会和JTAG下载器有关?之间也没有遇到JTAG会影响这个问题。
2.可能模块B硬件有问题,但是当模块B可以运行的时候(可以进接收中断),连续运行个把小时也是没问题的。
3.可能是软件问题,因为当B不能运行的时候,发现进不了接收中断,但又和2矛盾。
各位有遇到相同经历的吗?帮分析下可能情况。

网友A:
二者的硬件、软件是否完全相同?

网友B:
模块A和B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确是很奇怪,检查下晶振之类的吧,会不会模块B晶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者的硬件、软件是否完全相同?

软件肯定是同一个软件,因为我的TAR都没关闭,里面的程序直接在这两个做的板子上面烧。
硬件说相同吧,还是同一个PCB板和同样的零件。
硬件说不同吧,同样的零件可能焊接的时候焊的时间温度不一样是否造成里面结构损坏也是未知的。
那说损坏吧,它还是可以偶尔正常运行个几个小时。
那说不损坏吧,在那烧一天程序也是眼睁睁的看着他进不了RXD1的接收中断。
你说折磨不折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A和B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确是很奇怪,检查下晶振之类的吧,会不会模块B晶振不稳定

模块A和B 是我做的两个一样的PCB板,我说明的时候区分下而已。
我之前也是怀疑某块板上的某个零件坏了,导致不能正确运行。
但是那块板有时可以正常运行一两个小时没问题。
又有时一整天在那调试也不能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
如此,先检查时钟是否稳定,焊接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