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发送数据的时候,连接DI的TXD电平是什么?

楼主: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高低交错?

网友A:
高低交错是什么意思?你是指PWM?RS485是将0-1电平转换成差分电平,当DI为1时,A+-B-为正电压,当DI为0时,A+-B-为负电压,有些文献则认为正好相反,当DI为1时A+-B-为负电压,当DI为0时A+-B-为正电压。但不管哪种,RS485芯片会将DI口的0和1转换成极性相把的两种差分电压。接收过程正好相反,将极性不同的两种差分电压转换成0和1。总之RS485的输出会跟随DI的状态变化而变化,当然,前提是芯片置为发送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低交错是什么意思?你是指PWM?RS485是将0-1电平转换成差分电平,当DI为1时,A+-B-为正电压,当DI为0时, ...

我想问一下,当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在单片机上的TXD是高电平状态还是低电平状态还是既有高电平,又有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当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在单片机上的TXD是高电平状态还是低电平状态还是既有高电平,又有 ...

有数据发送时,至于是高电平状态还是低电平状态,跟你发送的数据有关,比如当你发送0x00时,发送数据只有低电平,当发送0xFF时,发送数据只有高电平。但是发送数据前后有起始位和停止位,而空闲的时候保持高电平,所以肯定既有高电平也有低电平。

网友:
这跟DI都没关系。你不接485芯片,只让单片机的串口发送数据,用示波器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