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 UART_A0】

楼主:
有下面的资料UART就ok了。P20.P21.是EUSCI的输出端口。

还要知道5969的时钟结构

然后参考例程。例程在CCS下的library下可以找到

实际使用只需要修改EUSCI的时钟源,以及采样参数,TI提供了在线计算,地址:
http://software-dl.ti.com/msp430/msp430_public_sw/mcu/msp430/MSP430BaudRateConverter/index.html

把计算的数字填到EUSCI_A_UART_initAdvance函数中,下图是选择SMCLK=24MHZ, baud=460800

最终实现最高时钟频率下,最高波特率的串口回环。代码如下,供大家学习,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xMDA4fDg0ZjhhOTZmMzU3Njg3ZjFhZjFiZmVjZTNjYTIyZDQ0fDE3NDIwNzA4NTU%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EUSCI_A_UART_initAdvance 例程中为何是这个函数呢?网页上生成的参数是这个The recommended parameters for EUSCI_initAdvance() are:

clockPrescalar:

firstModReg:

secondModReg:

overSampling:
探讨一下?
时钟源怎么选择的呢?

网友A:
波特率的计算除了你给的网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的计算除了你给的网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计算方法?
还没有接触到。

网友:
之前一直不知道波特率怎么设置的,看了你的帖子才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