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心得--初识瑞萨和开发环境

楼主:
第一次使用瑞萨的单片机,感觉很陌生,但同时也感到很新鲜。刚拿到开发工具时,我感到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从何下手。很感谢论坛的伙计们,让我解决了很多问题。我比较喜欢微型的单片机,即封装小成本低。
R7F0C802基本介绍
当使用一个新单片机的时候,我一般分为三个步骤学习它。首先我总会先看数据手册的基本介绍,看其使用范围和优势,是否能够胜任自己的工程。然后了解开发环境和开发工具。如果对开发工具不会用,再好的单片机也只能躺到黑暗的角落里。最后就是查数据手册编写代码。
R7F0C80212ESP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VDD=2.57~5.5V。
工作环境温度:TA=–40~+85°C。
封装:LSSOP-10(我想要的封装)
CPU:RL78-S1内核(属于8位单片机),3段流水线的CISC哈佛体系结构,最快20MHz(8位单片机中算是可以的了)。
指令执行时间:能在高速0.05us到低速0.8us之间变换。
内部RAM:256B(有点小)。
代码闪存:2kB(有点小)。
高速内部振荡器,可从20/10/5/2.5/1.25MHz中选择,精度±2.0%。
电源管理和复位功能,内置可选择的上电复位电路。
串行接口:CSI、UART。
定时器:16位定时器:2个通道,1个PWM输出。
看门狗定时器:1个通道。
A/D转换器:8/10位分辨率A/D转换器,4个通道。
输入/输出端口:8个,能进行N沟道漏极开路、内部上拉的切换。
向量中断源个数:内部 8个,外部 3个。
上边的一些参数决定比较适用于简单的工程上。但是体积下、价格低、速度快是该芯片的最重要优势。另外自带ADC可以减少外围器件,这也可以减少很多成本。我一直想把一些智能的产品普及化和微型化,因此这款芯片正合我意。如果RAM和ROM再大点,应用范围可以再大一点。
CubeSuite+使用及驱动安装
了解主要功能之后,再了解一下开发环境。第一次接触CubeSuite+这个开发环境,和自己平时用的开发环境有很大的差别,一时让自己手足失措。还好有网友们的支持,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软件就没有R7F0C80212ESP,如何添加呢?看看论坛其他同志的文章吧。
然后就是仿真器的使用。安装驱动程序是最简单也是最总要的,安装成功后发现仿真器是虚拟了一个串口和计算机进行通信的。

图1  驱动安装成功
驱动程序是必须的,但是仿真器还不能用。仿真器默认的不是开发板上的器件的固件,需要自己更新固件到仿真器中。在EZ_QBEZUTL & firmware文件夹中里面就是所需的下载固件的工具和不同器件所对应的固件。这个在论坛也有详细的说明,详情请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789-1-1.html

图2  固件下载
最后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仿真器上的5位拨码开关,尤其是最后一位。经我试验,如果下载和仿真程序时候如果最后一位不是M3的话就会出现如下的错误:

图3  仿真出错
所以最好是拨到M3。但是这样的话,在使用仿真器供电时候,如果你没有用CubeSuite+仿真模式下,单片机里的程序是不会运行的。要想让单片机正常运行起来就需要把最后一位拨到Other边。
程序下载方式
把自己的代码下载到单片机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使用CubeSuite+;另外一种是Renesas Flash Programmer。使用CubeSuite+下载程序代码比较的麻烦,主要是为了仿真调试时候用。首先确定你可以连接的你的仿真器RL78  EZ  Emulator,然后选择Connect to DebugTool。上边的Download、Bulid & Download及Rebulid & Download,看字面意思就知道干什么的。点过之后就会进入仿真界面,如图5所示。这样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看到仿真现象了。

图4  连接仿真器

图5  仿真界面
但是,有时我们不想进入仿真界面,想节省时间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瑞萨官方又给了Renesas Flash Programmer下载工具。这样我们可以使用简单的方法进行下载程序了。打开软件弹出如下界面,如果我们新建一个的话直接选择第一项的Basic mode就行了,我们也可以现在以往的workspace。在点击Next之后,是让我们选择我们要下载的目标单片机的界面。但是你会发现没有我们所要的R7F0C802这个型号,那就参考一下这个哥们写的文章吧,可以帮你解决问题,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254-1-3.html

图6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界面

图7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器件选择界面

下一步就是选择仿真器,我们用的仿真器是虚拟成了一个串口实现的。所以选择仿真器对应的串口号就行了,一般软件会识别出来有几个端口,不过这还需要我们自己去选择具体的是那个端口。之后就是点击Next,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点击Complete,完成配置。

图8  仿真器端口选择

配置完成之后,就是点击Browse来找到我们要下载的hex文件,点击Start大按钮就行了。但是如果出现图10现象的话,请确保是不是在CubeSuite+中使用这仿真器而引起的冲突,观点就行了。另外还要确保仿真器的最后一个拨码开关置于“M3”位置。当下载程序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拨到“Other”位置上,程序就会运行起来。

图9  开始使用RenesasFlash Programmer下载程序

图10  冲突产生的错误错误
其实我更愿意选择使用“Full Mode”,过程和我上面一样,但是这个更稳定一些。“Base Mode”简单,但是在我的电脑上经常挂掉,不是很方便。
以上是自己摸索和参考别人的经验,但是不一定都对。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大家一起摸索,一起进步。

网友:
还没用过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
大家很多都是第一次接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