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315 LED例程proteus仿真问题

楼主:
周立功Easyarm8962内一个LED例程,想要在proteus上面仿真,但是怎么也没有反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例程是在ucos ii系统下使LED灯定时亮灭,贴几段代码,代码不连续:
static  void  taskLed (void  *parg)
{
    (void)parg;
    while (1) {
                ledOn(1);                                                                              /*  点亮LED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  延时0.5秒                   */
                ledOff(1);                                                      /*  关闭LED1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2);                                          /*  延时0.5秒                   */
        }
}

#if PLL_EN == 0                                                     /*  Not use PLL  不使用PLL      */
        SysCtlClockSet(CCLK_DIV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EXT_CLK);

#if TARGET_LED1_EN > 0
#define LED1_SYSCTL          SYSCTL_PERIPH_GPIOB                                 /*  System control of LED1      */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_PORTB_BASE                                     /*  IO port of LED1             */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6                                                        /*  Pin number of LED1          */
#endif

#if TARGET_LED1_EN > 0
                SysCtlPeripheralEnable(LED1_SYSCTL);
                GPIODirModeSet(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void  ledOn (INT8U  ucLed)
    {
        switch (ucLed) {
               case 1:
                #if TARGET_LED1_EN > 0
                      GPIOPinWrite(LED1_GPIO_PORT, LED1_PIN, ~LED1_PIN);
                #endif
            break;

网友A:
先自己写个简单的程序试试,不要用 ucos ,看能不能让 LED 闪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自己写个简单的程序试试,不要用 ucos ,看能不能让 LED 闪烁呢

不用OS的话,LED是可以正常点亮的。
植入OS以后:在OSStart()设置断点,单步运行,OSStartHighRdy()正常启动,接下来进入OS_CPU_PendSVHandler(),这里用KEIL调试可以继续往下做任务切换,用Proteus仿真时就进入死循环,查看此时寄存器状态应该是没有进入PendS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OS的话,LED是可以正常点亮的。
植入OS以后:在OSStart()设置断点,单步运行,OSStartHighRdy()正常 ...

很有可能是 Proteus 对 LM3S 的模型做得还是有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