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1549的例程,Keil工程文件打开好慢啊。

楼主:
下载的lpcopen_2_08c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打开nxp_lpcxpresso_1549_all_examples,要好几分钟才能打开这个工程吗, 有简化的吗?

网友A:
没这么长时间,很快就能打开,你打开的那个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长时间,很快就能打开,你打开的那个例程?

lpcopen_2_08c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applications\lpc15xx\keil_uvision_projects\nxp_lpcxpresso_1549\nxp_lpcxpresso_1549_all_examples.uvmp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pcopen_2_08c_keil_iar_nxp_lpcxpresso_1549\applications\lpc15xx\keil_uvision_projects\nxp_lpcxpres ...

这个是比较慢,你打开单个的例程,很快的,在periph文件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比较慢,你打开单个的例程,很快的,在periph文件夹下

Build target 'iflash_nxp_lpcxpresso_1549'
compiling sysinit.c...
..\..\..\..\startup_code\sysinit.c(46):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boar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board.h"
..\..\..\..\startup_code\sysinit.c: 0 warnings, 1 error
compiling systick.c...
..\..\..\..\examples\periph\periph_systick\systick.c(3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board.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board.h"
..\..\..\..\examples\periph\periph_systick\systick.c: 0 warnings, 1 error
".\keil_output\iflash_nxp_lpcxpresso_1549\periph_systick.axf" - 2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这个怎么破,明明在OPtion的C++里面有那个目录路径,而且Keil的自动打开"board.h"可以找到这个文件。偏偏编译的时候说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uild target 'iflash_nxp_lpcxpresso_1549'
compiling sysinit.c...
..\..\..\..\startup_code\sysini ...

把你的整个库复制到该盘的根目录下试一试,可能是因为路径太深,另外KEIL的头文件不能进入文件夹下的文件夹,所以一定要包含直接到最后一层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整个库复制到该盘的根目录下试一试,可能是因为路径太深,另外KEIL的头文件不能进入文件夹下的文件 ...

谢谢你,可以了。 你很有经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可以了。 你很有经验啊,。

是把库放到更高层的目录了吗?有时候.lib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把库放到更高层的目录了吗?有时候.lib会有这个问题

是的。目录太深了。编译器可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目录太深了。编译器可能不支持。

回复够快啊

网友:
应该是相对路径没弄对,估计多半是把某些目录拆分到其他路径导致相对路径找不到了。..\..\ 是以当前项目(一般说来是.uvproj)所在目录作为起点回溯,往上找不到自然就报错了,设定include和lib的路径引用时需要数清楚层数。

>>而且Keil的自动打开"board.h"可以找到这个文件。偏偏编译的时候说找不到。
C编译和IDE代码分析是两套系统规则,你可以在IDE的工程文件里找到各.c和.h文件的绝对或相对路径,但是你还是得在项目配置里设定include路径和lib路径,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没怎么用过keil,对我前面回帖的说法有些忐忑,所以下了个keil验证了一下,确实编译有问题。后来想起来原来是文件长度的问题,和目录深度没关系,win7最长是260字符,相对路径还原成绝对路径之后比如类似 C:\Users\ld\Desktop\lpc1549\lpcopen\lpcopen2\lpcopen2\lpcopen2\applications\lpc15xx\keil_uvision_projects\nxp_lpcxpresso_1549\periph\periph_eeprom\..\..\..\..\..\..\software\lpc_core\lpc_board\boards_15xx\nxp_lpcxpresso_1549\keil_output\board_nxp_lpcxpresso_1549.lib,长度超了。但是可以看到开始有 C:\Users\ld\Desktop\lpc1549\lpcopen\lpcopen2\lpcopen2\lpcopen2, 8级目录。

找了半天不知道keil里面怎么设置引用文件的绝对路径,也不知道怎么设置keil把编译步骤详细给出来,链接详细步骤也没找到选项给出来,否则把详细编译/链接命令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了。还是用iar,gcc的习惯些。

网友:
这样也能“精”?

网友:
这个确实不应该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