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12套件试用之开发环境搭建4-硬件仿真

楼主:
       这次活动赠送的R7F0C80212套件很贴心地包含了一个简易硬件仿真器----EZ-CUBE。与我们常用的仿真调试器(比如JLINK)不同,EZ-CUBE在调试不同的目标芯片系列时,需要加载不同的EZ-CUBE固件。EZ-CUBE现有固件及版本可以通过QBEZUTL.EXE程序查看。固件的更新也是使用这个软件。注意:更新固件时,EZ-CUBE仿真器不能连接到目标板。

1、 第一次使用EZ-CUBE需要先安装EZ-CUBE的驱动程序(在把EZ-CUBE插入PC之前安装完),安装方法为从官网下载驱动程序,解压到CubeSuite+软件安装目录下。

2、再通过USB电缆把EZ-CUBE插入PC的USB接口(此时PC会识别出EZ-CUBE为Renesas Virtual UART)
     ->       ->

3、弹出对话框要求安装驱动程序

4、选择前面解压好的EZ-CUBE的驱动程序目录

5、弹出对话框,(可能是RENESAS没给为软件交钱做认证吧)选择继续

6、安装完成

7、这时我们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在端口下面新增了Renesas Virtual UART(COM18),你的电脑可能不是COM18,没关系,记住串口号,后面的串口通讯中会用到它。

       接下来更新EZ-CUBE固件。我们前面提到,EZ-CUBE在调试不同的目标芯片系列时,需要加载不同的EZ-CUBE固件。这个要切记。更换MCU时,一定要看看这个固件是否需要更新。

       EZ-CUBE硬件仿真器上面有5个拨码开关,用来配置EZ-CUBE硬件仿真器的功能。同时EZ-CUBE硬件仿真器上面有一个3孔插座,用来插外置晶体。

1、对应我们这次使用的R7F0C80212,首先要保证5个拨码开关的位置如下图。具体含义我们后面解释。

对应我们R7F0C80212套件中的评估板,SW-1开关选择"M2",SW-2开关选择“Int. Clock ” ,SW-3开关选择“Debug Mode”,SW-4开关选择“5”,SW-5开关选择"M3"。

2、从Renesas官网下载 EZ-CUBE固件更新程序和固件:  ez_qbezut_and_firmware_20130313.zip。并解压到CubeSuite+软件安装目录下。

3、启动QBEZUTL.EXE程序,根据项目开发所使用MCU选择加载对应的EZ-CUBE固件,对应我们这次使用的R7F0C80212,选择 RL78G10_OCD_FW.hex。

4、选择固件后按Start按钮更新固件后。先关闭QBEZUTL.EXE程序,再重新打开QBEZUTL.EXE程序,按F/W Ver按钮确认固件是否更新。

5、确认已经更新后关闭QBEZUTL.EXE程序。拔出USB电缆。

注意:更新固件时,EZ-CUBE仿真器不能连接到目标板。

至此,硬件仿真环境搭建完成。硬件仿真的使用有几点注意事项:

1、PC的USB口在没有特殊设置时,最大允许电流100mA。在EZ-CUBE与主机连通后,主机始终保持向EZ-CUBE供电,所以请勿将EZ-CUBE连接到电流很大的目标系统上。

2、仿真系统的上电顺序如下(不按此顺序上电,有可能损坏某部分).下电的顺序正好和上面相反。
2.1、将EZ-CUBE连接到目标板,注意目标板不要带电
2.2、用USB电缆连接PC和仿真器,注意目标板不要带电
2.3、目标板上电(如果是仿真器供电,这步可以省略)
2.4、打开调试软件。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开发中使用硬件仿真器了。

        我们在建立新项目时,CubeSuite+软件默认情况下选择的是使用软件仿真。所以在项目中使用硬件仿真器时,需要在项目中修改配置(debug tool选ez emulator)。当然,如果之前已经选择了硬件仿真,现在就不需要修改了。但是如果改用软件仿真,这里就需要改为软件仿真(debug tool选simulator)。

       debug tool选ez emulator之后,我们代码编译完成后,就可以像软件仿真一样使用硬件仿真器仿真了。具体详见我前面写的软件仿真,这里就不细说了。

EZ-CUBE硬件仿真器上面有5个拨码开关,用来配置EZ-CUBE硬件仿真器的功能。配合加载不同的EZ-CUBE固件,调试不同的目标芯片系列。

对于这5位拨码开关的选择,我自己的理解是:

1、SW-1开关和SW-5开关配合起来设置EZ-CUBE硬件仿真器仿真的MCU系列。
        SW-1开关选择"M1" 对应 V850系列32位MCU。 选择"M2" 对应16位MCU。
        SW-5开关选择"Other"对应NEC内核的MCU, 选择"M3" 对应三菱内核的MCU.

          "M3"   R8C  RL78/G12(20/40pin)   三菱内核
         "Other"  78K0  78K0R  RL78/G12(30pin) RL78/G13 RL78/G14 RL78/GI1A V850  NEC内核

         之所以RL78在两者中都有,我的猜测是RL78继承了78K0R和R8C的优点(16位),RL78/G12(20/40pin)系列采用了三菱的R8C的MCU核,RL78/G12(30pin) RL78/G13 RL78/G14 RL78/GI1A系列采用了NEC的78K0R的MCU核。

注:瑞萨整合了NEC、三菱和日立的MCU,NEC、三菱的MCU多用于嵌入式MCU,日立的MCU多用于应用处理器MCU。

2、SW-2开关用来设置仿真MCU的系统时钟来源。
       当选择“Int. Clock ” ,时钟以8MHz固定频率提供给目标板。
       如需要改变频率,必须选择“Ext. Clock ” ,在这种情况下,需使用外部晶体连接(EZ-CUBE硬件仿真器上面有一个3孔插座,在这个位置安装振荡器或者振荡电路)。同时,在cubesuite+软件调试器的配置对话框中,选择外部晶振为主时钟)。更详细的信息,需要参考CubeSuite+软件的用户手册。

3、SW-3开关选择目标系统的运行方式。
      当选择“Debug Mode” ,运行命令从GUI调试器发出时,用户程序将运行。
      当选择“Stand Alone”,EZ-CUBE连接到目标板,产生复位,用户程序将自动运行。

4、SW-4开关用来设定目标系统电源模式。
     当选择“5”时,EZ-CUBE 向目标系统提供+5±0.3 V电源注。
     当选择"T"时,使用目标系统的电源,电压范围+2.7V~+5.5V。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讲解的很仔细啊

网友:
呵呵,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依然跟着楼主当年的步伐,学习瑞萨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