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组过网的节点加入到新的协调器

楼主:
1.所有节点开启NV_RESTORE.
2.组网方式,协调器上有一按钮,短按按钮,一分钟之内,如果节点上电,自动组网到这个协调器建好的网络

问题:旧的协调器损坏,现想更换新的协调器。

方案思路:
1.节点在上电后恢复掉电之前的网络,并发送一条命令到0x0000,由于协调器损坏,不能立马回复节点,节点等待回复超时后,开始重新组网,但此处不能擦除NV,因为协调器可能只是临时没电。此时如果有一个新的协调器已短按按钮,并在一分钟之内。节点可以擦除之前的NV加入到新的协调器组建的网络。

请假如何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
2.协调器已损坏,所以无法通过软件的方式发送命令让节点擦除NV,另外虽然节点上按钮可以可以长按后擦除NV,但是节点安装完成后很难去按按钮。

网友:
这个确实挺新鲜的,目前还没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