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STM32F429时用到了字符串操作,本人C语言功底不好,有个C语言问题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
u8 *Get_String(u8 *string,u8 position,u8 length)
{
  u8 *p=“12345”,i;
  for(i=0;i   {
    if(string[i+position])
    p[i]=string[i+position];
  }
   p[i]='\0';
printf("%s",p);
  return p;
}
这个函数是在字符串string 的position位置上提出长度为length 的字符串,通过P返回,可是发现P始终指向了“12345”,即使在这个函数内部输出P(就像第10行所示),仍然输出12345, p[i]=string[i+position]这一句仿佛没起到作用,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请大家不吝赐教,
另外static int *p 和int static *p具体区别是不是分别代表地址里的值是静态的和地址是静态的?

网友:
u8 *p=“12345”
改成u8 p[20];之类的。
你的指针p指向只读区域,所以你更改不了。改成数组就可以随便更改了。
但是更改之后,逻辑上也是错误的,局部数组是不能作为返回值返回的,返回之后就失效了。所以你要好好规划一下你的函数。另外,还要判断数组越界的问题,否则很容易就崩溃了。

网友:
u8 *p=“12345”,C语言中字符串都是以常量的形式存储,也就是只能读取,不能修改,指针P实际上是指向这个常量,所以指针p指向的内容是不变的。你这个函数应该是要提取出输入字符串中给定长度的字符,你可以把p改为一个全局的数组,否则返回的值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8 *p=“12345”
改成u8 p[20];之类的。
你的指针p指向只读区域,所以你更改不了。改成数组就可以随便更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8 *p=“12345”,C语言中字符串都是以常量的形式存储,也就是只能读取,不能修改,指针P实际上是指向这个常 ...

受教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8 *p=“12345”
改成u8 p[20];之类的。
你的指针p指向只读区域,所以你更改不了。改成数组就可以随便更 ...

谭浩强的C语言书上有讲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谭浩强的C语言书上有讲过这个问题吗

没看过谭浩强的书,建议多看几本C方面的经典书籍,巩固下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谭浩强的书,建议多看几本C方面的经典书籍,巩固下基础。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