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为msp430fr5969移植命令行nanouif

楼主:
好吧,我只是折腾了一下下,移植了一个nanouif的命令行,用于人机交互吧,没有液晶,手上的lcd引脚太多,不适合。还有个ft800的板子,功耗也太高,不适合。

uif来源于fsl M0+的基础例程,直接可以从fsl的官网下载,这里就不介绍了, 很自己简单动手写写也快。

关于串口接收的低功耗处理,如下思路供大家参考,所有的相关操作都可借鉴,其次需要注意低功耗设计不单单是软件的事情,硬件也很讲究,低功耗外设,低漏电,外设电源控制这个一定需要注意,之前在焊接上板的时候忘记给相关的传感器电源加开关管控制功耗了。。所以功耗很大,还有那个wifi我只能呵呵了,低功耗控制引脚竟然是rfu功能。

UART接收中断函数,注意使用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位置
/**
* @brief  USCI_A0_ISR
* @note   USCI_A0接收中断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UCA0IV, USCI_UART_UCTXCPTIFG))
        {

        case USCI_NONE:
                break;

        case USCI_UART_UCRXIFG:
        #if 1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else
                while( !(UCA1IFG&UCTXIFG) );
                UCA1TXBUF = UCA0RXBUF;
        #endif
                break;

        case USCI_UART_UCTXIFG:
                break;

        case USCI_UART_UCSTTIFG:
                break;

        case USCI_UART_UCTXCPTIFG:
                break;

        }

}

字符输入函数,注意进入低功耗模式的位置
/**
* @brief  in_char
* @note   字符输入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char in_char(void)
{
#if 1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else
        while( !(UCA0IFG&UCRXIFG) );
#endif
        return UCA0RXBUF;
}

获取命令行函数,他调用了in_char接口
/**
* @brief  get_line
* @note   读取命令行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char *
get_line (char *line)
{
    int  pos;
    char ch;

    pos = 0;
    ch = (char)in_char();
    while ( (ch != 0x0D ) && (ch != 0x0A ) && (pos < UIF_MAX_LINE))
    {
        switch (ch)
        {
            case 0x08:              /* Backspace */
            case 0x7F:              /* Delete */
            if (pos > 0)
            {
                pos -= 1;
                out_char(0x08);     /* backspace */
                out_char(' ');
                out_char(0x08);     /* backspace */
            }
            break;

            default:
            if ((pos+1) < UIF_MAX_LINE)
            {
                if ((ch > 0x1f) && (ch < 0x80))
                {
                    line[pos++] = (char)ch;
                    out_char((char)ch);
                }
            }
            break;
        }
        ch = (char)in_char();
    }
    line[pos] = '\0';
    out_char(0x0D);    /* CR */
    out_char(0x0A);    /* LF */

    return line;
}

运行结果:

1)help命令和set/show命令

2)set mode命令这里我使用mode来控制灯的运行模式,中断1s

/**
* @brief  Timer1_A0_ISR
* @note   Timer1_A0中断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uint8_t mode;
        mode = uif_get_mode();

        if (mode == 0) {
                P1OUT &= ~BIT0;
        } else if (mode == 1) {
                P1OUT |= BIT0;
        } else if (mode == 2) {
                P1OUT ^= BIT0;
        }
}

3)set value命令

低功耗数据:

没别的,就是说说低功耗的处理机制,大家遇到delay或者其他的while的情况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好就行了。

网友:
赞一个。我这初学者看的呆呆的

网友A:
话说能耗数据怎么看的。。ccs中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能耗数据怎么看的。。ccs中有么?

ccs中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