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 蓝牙基本连通

楼主:
经过几天的努力,MSP430FR5969和PC之间的蓝牙通信基本完成。来自MSP430FR5969的心电信号显示基本正确。

界面呢,还是Qt写的,用Qwt实现的实时曲线。数据接收部分因为2ms的数据上传周期太短,用定时器不合适,改用查询方式批量解析数据。

下一步,还有几个方面需要继续完善。
1 此为demo程序,上位机界面需要完善。
2 下位机传感器需要开始选型购买;
3 蓝牙通信还需要进一步测试,验证其稳定性;
4 MSP430FR5969作为终端节点,还需要时间编写代码。

网友A:
心电信号采集部分已经做好了吗?

网友B:
工频没处理吧,另外波形严重失真~只能粗略看到R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频没处理吧,另外波形严重失真~只能粗略看到R波

基本连通,给的数据就是这个效果。。。 后续还有一部分工作要做,需要在MSP430FR5969那里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电信号采集部分已经做好了吗?

那个人家有做,不需要我做。以后连的也应该是传感器模块,至于这个心电检测呢,如果时间不够可能不会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本连通,给的数据就是这个效果。。。 后续还有一部分工作要做,需要在MSP430FR5969那里完成。

这个原始的AD值也太差了~或者说前面的信号放大采集就没做好~就算滤波算法很好,出来也没法看啊!另外430也就做做FIR吧,FFT肯定没法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始的AD值也太差了~或者说前面的信号放大采集就没做好~就算滤波算法很好,出来也没法看啊!另外430 ...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1 前端采集的信号确实有问题;2 刚才用电池供电对比了下,工频干扰确实有很大影响。两个方面都必须要改。就按你说的,先提高信号质量,再试试把FIR滤波加进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