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维修

楼主:
      免维修蓄电池具有价格低廉、携带方便、容量大等特点,在应急灯、手电、UPS电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等多方面得到了应用。但若使用不当,会对蓄电池造成损害,以至报废。其实只要作适当修理,多数蓄电池的容量都可等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一、常见问题及处理

1、免维护蓄电池(以下简称电瓶)在充电时基本不产生气泡,可以在密封状态下,省去了加酸等维护工作。但电瓶在充放电过程中要完全不产生气体是不可能的,为了释放气体,电瓶不能完全密闭。撬开电瓶上部的,为了释放气体,电瓶不能完全密闭。撬开电瓶上部的塑料盖板,就可以看到每个小电池上面都有一个用橡皮帽盖上的加液孔,蓄电池的水分可以通过橡皮帽蒸发出去。即使电瓶不使用,水分也会蒸发,造成电瓶容量下降,严重时电瓶就会干枯而不能充放电。对于这种电瓶,只要向电瓶添加蒸馏水或纯净水,再进行几次充放电循环,电瓶的大部分容量都可以恢复。

例:一个12V7.2Ah电瓶,使用时间不长,充电到14V后进行放电,短路电流只有300多毫安。揭开上盖检查,液已近干枯,注入蒸馏水并进行充放电循环两次,容量恢复到84%,已能正常工作。

2、电瓶在放电时,电解液的硫酸浓度和和比重下降,完全放电后,在15℃时的比重降到1.11。一般充电时比重上升,夏天充满电后的比重为1.25"1.26,冬天为1.27"1.28。因电瓶处在密封状态,在使用时,只能根据电瓶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已充好电或已放完电。6V和12V电瓶充足电时,电压分别为6.8V"7V和13.6V"14V,完全放电时,6V和12V电瓶的电压分别为5.3V和10.6V。电瓶如果过度放电或长期处于半放电状态,电瓶会硫化,硫化的电瓶不能用添加蒸馏水和常规充电的方法来消除,只有电解液硫酸的浓度比较低时充电,硫化才能消除。

修复方法:

(1)如果电瓶硫化不严重,容量下降不多,可用小电流(0.05A或更小)对电瓶长时间充电。

(2)如果电瓶的硫化比较严重,可充电到最高电压(6V电瓶充到7V,12V电瓶充到14V),用注射器把电瓶中的电解液抽出,然后注入蒸馏水,以稀释电解液。充电1"2小时后再抽出电解液,注入蒸馏水,重复以上操作,直到抽出的电解液比重不再显著上升时为止(一般2"3次即可)。此时尽量反电解液抽出,再根据环境温度注入比重为1.25"1.28的硫酸,放完电再充满电,检查电液的比重。若比重较小,可再次抽出电解液并注入硫酸,使电解液的比重达到标准。注意注入电瓶内的电解液不宜多,待电瓶内海绵状的物质吸满电解液即可,将多余的电解液抽出,修复工作即告完成。

例:一个Sony BP60 3Ah电瓶,是八十年代用于3/4英寸摄像机的电源,电瓶硫化严重。采用上述方法修复后,容量恢复到2.2Ah。

3、电瓶一般由几个人电池串联组成(6V电瓶用3个,12V电瓶用6个),要求串联的几个电池具有相同的容量和充放电特性。但杂牌和质量较差的电瓶,各电池的一致性就比较差,电瓶充满电后,从整个电瓶来看,电压已经充够,质量较差的电池已过充电。放电时,电瓶的电压降到了5.3V和10.6V,但质量差的电池已过度放电了。质量较差的电池性能比较差,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就更容易硫化,引起电瓶容量的下降并较早报废。修复这种电瓶,首先应把其中质量差的电池找到。方法是在电瓶的上盖对应各电池连接桥(一般在两个橡皮帽的中间或略靠边)的部位钻一个Φ6mm的孔,孔的深度刚好钻到铅质的连接桥上(不可钻通)。然后在连接桥上用Φ1.5mm的钻头钻一个深度约2mm"3mm的小孔(也不要钻通)。再用一段长约40mm直径约1.2mm并已完全镀上焊锡的铜钱打入连接桥的小孔中,将熔化的松香或沥青滴在铜钱周围(因硫酸对铜钱的腐蚀性很大,腐蚀产生的硫酸铜对电瓶有损害,在铜钱上镀锡可使铜钱与连接桥的接触比较紧密,并保护铜钱不被电解液腐蚀,滴上松香是为了进一步保护铜钱不被电解液侵蚀)。12V电瓶最多可以打入5条铜钱,这就等于把每个小电池的正负极都引了出来,可以对每个小电池的电压和电解液的比重进行检查。对于已经硫化的小电池,可以采用上述方法分别进行修复。

4、有的电瓶的连接桥或电池对外部的引出线出现断裂(多数情况是正负极的引出线断裂),电瓶就不能工作了。变样的电瓶,只有把断裂的部位找到才能修复。采用上述的入镀铜钱的方法,用万用表找到电压不正常或输出电流较小的电池,断裂点就在该电池上。找到以后,在断裂处的塑料盖上开一个孔,孔的大小以能用烙铁伸入到断裂处进行焊接为度,不宜太大。焊接好后,经检查连接正常,用塑料或环氧树脂把打开的孔封闭,再用上述方法进行复活,电瓶就可以重新投入工作了。

5、电瓶内部如有短路故障,可用低压大电流把短路点烧掉。如果出现活性物质脱落(表现为抽出的电解液中有褐色物质),说明电瓶寿命已经完结,这类电瓶就不必修理了。但如果仅是其中一两个电池寿命终结,可把这一两个电池短路起来,余下的电池尚可作为较低电压的电瓶继续使用。

二、两点说明

1、杂质(特别是铁离子)对电瓶的危害很大,会造成电瓶自放电,缩短自身寿命。因此,在注入硫酸和水时,要注意纯度。

2、比重计是修复电瓶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市售的比重计测量时需要较多电解液,难以使用。笔者用中性笔的笔心和圆珠笔的笔帽做了一个微型简易比重计:把比重计放在纯水中,记下比重计在水面的位置,这是比重为1.00的刻度位置;再把比重计放入已知浓度(在电瓶商店或维修店可买到稀硫酸,可请他们准确测量出硫酸的比重,例如1.28)的硫酸液中,记下比重计在液面位置;将量出的比重为1.00"1.28的长度刻在纸上,再把1.00"1.28之间的刻度28等分,比重计就做成了。

网友:
学习了,正好手上有两块报废的电动车电池,回去试试去
(0 T 0)
  UUU

网友:
好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出现这种情况最好还是直接更换蓄电池,因为你把免维护的排气阀给打开了,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免维护的排气 ...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