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3v的单片机驱动只有5v的12864

楼主:
如何用3.3v的单片机驱动只有5v的12864,金鹏ocmj4x8c

网友:
你最好去问厂家,5V直接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直接驱动,5V TTL电平可以兼容3V逻辑。不过对于液晶模块的输出要留意,如果是强上拉输出需要经电平转换后才能接入3V侧的输入端。

网友:
有没有3V的12864,没有而坚持要用3.3V的话的话用升压IC,输出电流也不需很大……

网友A:
3.3V的12864当然有啊,你再网上搜一下,我原来就买过的。驱动程序也比较好写。

网友:
我之前用LPC1114直驱12864,看你的芯片引脚说明吧,我这颗芯片IO兼容5V电压,如果不行就用74HC2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的12864当然有啊,你再网上搜一下,我原来就买过的。驱动程序也比较好写。

现在就只有5v的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