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28335中断优先级配置问题

楼主:
我用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DSP2833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和DSP2833x_SWPrioritizedPieVect.c替换现有Project中的DSP2833x_DefaultIsr.h、DSP2833x_DefaultIsr.c和DSP2833x_PieVect.c文件,在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中修改中断优先级后,写程序验证的时候总是不按设定的优先级中断。想问问是不是需要配置某个寄存器,让DSP按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中的优先级中断???谢谢

网友:
TMS320F28335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现在采用SW开头的文件  就进不了中断了,请教下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现在采用SW开头的文件  就进不了中断了,请教下你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吗 ?

进不了中断可能中断没有配置正确。你看看你更改的中断优先级在编译后是否得到了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