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驱动电路

楼主:
各位大神,有事指教、我最近做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超声波驱动电路有点问题,为什么我变压器两端的峰峰值电压达不到30V呢,我的变压器变比1:3,电压都加在场效应管两端了,求解为何?

超声波驱动电路

超声波驱动电路

网友:
R4多大啊;
MOS的G脚最好串个电阻吧;
将MOS的负载,变压器先改成电阻先测试,应该你MOS没导通;

驱动电路,可以网上找逆变电路;
TI的TL494好像也有这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