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的白光灯珠要用什么规格的驱动电源呢

楼主:
我的灯珠是1W的,6000K100-240v 50/60hz这样的灯珠,我需要一只什么样的驱动电源呢

网友:
我能用1*3W的  AC95-265V 50/60HZ的DC2.2-2.5V的600MA这样的电源吗

网友: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想做的LED灯具的功率有多大,灯珠与用什么电源没什么关系,LED驱动电源用恒流电源最好。
想用几颗灯珠?
如果用一颗1W的灯珠,看规格书1W的灯珠一般350mA的电流,实际使用280-320mA即可

网友:
既然标着100-240v 50/60hz,那就是可以直接使用220V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