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
做一个比较准的电子表,要是用旋转开关去修改时间,设计思路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那不是搞的和机械表一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搞的和机械表一样了啊

就是做成按一下按键,可以调节小时,再按一下按键,可以调节分钟,用旋转开关

网友:
用个电位器,然后DA啊! 将DA的数据量化成时间数据就行了呀!

网友:
单片机的Io口检测按键是否按下,ADC检测模拟电压值。根据得到的数据,对时钟芯片进行操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