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降压线路中两路不同的功率电感会相互影响吗?

楼主:
DC-DC降压需要分为两路,每路都要用到一个降压芯片和电感,且输出不同的电压,由于PCB尺寸的原因这两个电感会并排在一起,请问这两个电感会相互影响吗?

网友A:
如果两个电感漏磁很大,会互相影响。所谓漏磁,指铁芯之外的磁场。互相影响的后果,至少是纹波变大。
但通常我们不知道电感漏磁有多大,所以只能通过实验来判断。
结构上两个电感不能远离的话,避免互相影响最简单的办法,是使两个电感的磁通方向成90度,切忌平行。

网友B:
如果放得近,理论上是一定有影响的。只是这个影响是否能造成不正常工作,就难以预料。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直接打板测试,因为直观上我不觉得这个影响能造成足够影响。不过话说回来,你输出的两路电压压差多大?压差不大的话,还不如输出一种,另一路电压低的用L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放得近,理论上是一定有影响的。只是这个影响是否能造成不正常工作,就难以预料。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 ...

12-24v输入,一路5V 2.1A输出,另一路5V 2.1A和9V 1.5A切换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电感漏磁很大,会互相影响。所谓漏磁,指铁芯之外的磁场。互相影响的后果,至少是纹波变大。
但通 ...

我也很想90度,但美观上不太好接受,如果我用插件的工字电感(类似圆柱形电感),哪个角度好像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如果不是插件的话,尽量用磁屏蔽的电感。。

或者你干脆用磁环的啊,这个就不担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想90度,但美观上不太好接受,如果我用插件的工字电感(类似圆柱形电感),哪个角度好像都是一样的 ...

插件电感,磁芯轴线有竖直的,也有水平的。磁芯轴线如果竖直,当然没法正交,磁芯轴线水平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插件的话,尽量用磁屏蔽的电感。。

或者你干脆用磁环的啊,这个就不担心了。

你的意思是磁环的要比插件的好些对吧

网友C:
由于受空间的限制,看这样可以不:把两个磁环电感上下叠在一起大家看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件电感,磁芯轴线有竖直的,也有水平的。磁芯轴线如果竖直,当然没法正交,磁芯轴线水平的才可以。

我现在能做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两个插件工字电感左右并排一起,另一种是磁环两个上下叠在一起,哪种方式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能做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两个插件工字电感左右并排一起,另一种是磁环两个上下叠在一起,哪种方式 ...

磁环若导线在圆周上均匀绕制,理论上没有漏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全圆周均匀绕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由于受空间的限制,看这样可以不:把两个磁环电感上下叠在一起大家看如何?

那样既无法降低互感效应,又会带来焊接工艺上的麻烦,不可取。
90度正交才是正道,美观算什么,电气性能第一,焊接工艺第二。在电气性能和焊接工艺都满足的前提下才是考虑美观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磁环的要比插件的好些对吧

你想一下磁环电感的磁路就明白了。

话说磁环电感不光是插接件的,也有贴片封装的,不过比较少见。

网友:
磁环叠放······不可取啊,原因楼上两位都说了。。

不过这让俺想起来曾经在一个刊物上见过两个磁环构成一个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样既无法降低互感效应,又会带来焊接工艺上的麻烦,不可取。
90度正交才是正道,美观算什么,电气性能 ...

有道理,只有两个插件电感的方式,一个直插,一个看能否卧倒

网友:
插件封装的电感不如贴片好散热,但贴片的不好打样,插件的有自已绕

网友:
非要用两个一样的电感么,可以用一个工字电感,一个磁环绕制的电杆,这样并排放可以使两者磁通路垂直。

网友:
我打算插件一个站起,一个倒下

网友:
非要用两个电感吗?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fly-buck呢?

网友:
给你个设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