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温控仪表的需要看哪些书啊

楼主:
如题
做温控仪表涉及到,传感器的调理电路涉及,开关电源的设计,还是AD转换部分,还有就是继电器部分的设计,其中还有需要运放啊等等,求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下看哪些书能够进步的更快,知识补充的更全面~~

网友A:
什么都不用看。从网上下个差不多的电路,打个样板开始调试,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直接在网上找原因,然后改板,再调试。。。等你把结果调的可以满意的时候了,基本温控仪就没问题了。
如果觉得经常打板太浪费,可以用仿真软件调试。调试差不多后再打板。
书看的再多,没有实际操作都是白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用看。从网上下个差不多的电路,打个样板开始调试,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直接在网上找原因 ...

实际操作当然是必须的,前提是得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能啥也不清楚,模棱两可的就去动手,反而失去了兴趣。
温控仪表只是很普遍的一个仪表,我是需要开发产品的,需要更多的思路和想法。光去搞调试,并不是说我眼高手低,这样进度太慢。

网友:
先确定自己做的温控仪的控制温度范围是多少,精度等问题
针对要求选择温度传感器,对指定的温度传感器,去了解该传感器如何来使用,会有什么问题!

可以步步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操作当然是必须的,前提是得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能啥也不清楚,模棱两可的就去动手,反而失去了兴趣 ...

单学理论知识太枯燥,结合实践学才是最有效的。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高中毕业,硬件设计水平杠杠的,我们公司的采集器硬件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理论知识你觉得他知道多少呢?有时候经验比理论更重要

网友:
网上查查资料就好了;
1、一般对成本会有要求;
2、应该会用到PID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学理论知识太枯燥,结合实践学才是最有效的。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高中毕业,硬件设计水平杠杠的,我们 ...

有时候经验比理论更重要 确实如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学理论知识太枯燥,结合实践学才是最有效的。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高中毕业,硬件设计水平杠杠的,我们 ...

我不能为了你这句有时候经验很重要就天天钻到硬件里面调试去吧。你们说的我很当然相当清楚啦,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就在实验室里面搞了相当多硬件了。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没有时间的积累完全都是不成熟的经验。经验不等同你设计的东西足够好,经验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不看书不看理论,怎么去吸收先进的理论和最新的设计思想,你觉得光靠实践就能将仪表设计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能为了你这句有时候经验很重要就天天钻到硬件里面调试去吧。你们说的我很当然相当清楚啦,研究生的时 ...

如果你是搞科研的,就当我没说过话。

网友C:
其实楼主已经把系统所需的各个模块分析的很透彻的,一看就像上过研究生的,就像是写论文似的把系统分成了几个关键的部分。这样的话其实就很简单了,对应的看各个模块需要的资料就行了,就跟写论文一下。每一个部分的书说起来也不是一本两本的,如果有一定模电数电基础的话就直接找电路分析参考就行了,没有基础的话就不好说了,先看模电数电吧。再一个就是学看芯片的资料,一般情况按芯片提供的参考设计就行了。当然运放没有参考设计,但是运放的基本设计在各种模电书上都有,网上也有很多,自己在找吧。还有传感器相关的书,我记得我上学时学的叫传感器技术,在里面找测温需要的传感器及调理电路就完了。当然如果用18B20的话在网上搜就行了,做好的产品都有。

     看到大家讨论理论和经验的关系,我也忍不住说两句。其实大家都知道要理论结合实践是最好的。但是关键在与如何结合。我认为没有扎实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光凭积累是很难到达一定高度的。我印象笔记深的是TI个一光工程师讲电源设计的时候的讲的电源设计的时候的传递函数。他说现在国内很多做电源都是靠的尝试-修改-尝试模式,当然这样也可以做出比较好的产品,但是周期长,对经验要求很高。如果用自动控制理论分析传递函数的方法就比较快捷。当然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运用所学的理论。

     对于楼主的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只靠经验无法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但是我觉得现在楼主缺少实践了,既然到这里来了看来应该是学过一些电子的基础理论的,这些基础理论已经够你把整个温控系统建立起来, 找一些参考设计,再去对应所学到的知识应该对你有比较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已经把系统所需的各个模块分析的很透彻的,一看就像上过研究生的,就像是写论文似的把系统分成了几 ...

你的回复还是很有参加性的,谢谢你,我大概也知道一个方向和学习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学理论知识太枯燥,结合实践学才是最有效的。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高中毕业,硬件设计水平杠杠的,我们 ...

兄弟,我这边有一个项目要设计温控仪,有兴趣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