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413按键扫描求助

楼主:
这是一个按键扫描的程序,按键接在P6.0~P6.3
LCD显示部分程序没问题,但是按键扫描显示键值无法显示,在线Debug 也进不去按键检测程序。困扰好几天了 麻烦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define keyin    (P6IN & 0x0f)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GIE);
      if(keyin != 0x0f)       //如果有键被按下
      {
        delay_1();            //延时消抖
        if(keyin != 0x0f)   //再次检测按键状态
        {
          temp=keyin;
          //while(keyin != 0x0f);   //等待按键被放开
          switch(temp)    //转换键值
          {
          case 0x0e:
            keyval = 1;break;
          case 0x0d:
            keyval = 2;break;
          case 0x0b:
            keyval = 3;break;
          case 0x07:
            keyval = 4;break;
          default:
            keyval = 0;break;
          }
          Display_LOW(keyval);
        }
      }
    }

帮你把主要代码贴出来了,你不给电路没办法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用的是IAR吗?Debug的时候可以看一下P6IN的寄存器值,应该第四位一直是1,然后你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是否有上拉,按键按下电平是否变成0,都OK的话,再看一下P6DIR的设置,第一次初始化设置完之后,有没有再次操作P6DIR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把主要代码贴出来了,你不给电路没办法判断是什么问题。

谢谢,问题已解决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IAR吗?Debug的时候可以看一下P6IN的寄存器值,应该第四位一直是1,然后你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是否有上 ...

嗯 后来就是这样查的 原因是引脚上接了外围电路,对IO的输入有影响~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