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m4 .bin文件烧写进芯片后芯片程序不走

楼主:
用的是ti的tm4c123gh6pm评估板,板子自带的bin文件烧写进去板子能工作,自己创建的工程,然后把代码粘贴复制进去后,单步调试以及全速运行都可以,就是自己创建的工程生成的.bin文件烧写进去板子不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用的什么开发工具,配置选项里的器件型号选择什么的相符吗?最好将个配置选项与原例子对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开发工具,配置选项里的器件型号选择什么的相符吗?最好将个配置选项与原例子对比一下。

你好,我用的是TI的ccs v5.4 ,然后官方的bin文件烧写进去后是好使得,我自己建立工程,吧代码原封不动复制进去,单步仿真是好的,但是就是生成的bin文件烧写进去后芯片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的是TI的ccs v5.4 ,然后官方的bin文件烧写进去后是好使得,我自己建立工程,吧代码原封不动复 ...

芯片的型号什么的都是对的,这是建工程的最基本要求,以前做过430单片机的开发有两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型号什么的都是对的,这是建工程的最基本要求,以前做过430单片机的开发有两年了

CSS 用的少,不过我觉得你的现象应该是 bin 文件生产出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S 用的少,不过我觉得你的现象应该是 bin 文件生产出现了问题。

弄好了,在工程地下掉了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