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ecuting a hook process failed(

楼主:
采用SimulaGUI没问题,但是选择Download时,显示如下,
Executing a hook process failed(After download:1 Source AfterDownload.py).
不能下载到开发板,是哪个参数设置不对了。
另外,用Flash Programmer时,显示No Supported Device Information Files。在设备列表中都显示出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把原来仿真的那个文件删掉,自己重新建立仿真文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