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通讯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两个BC-04蓝牙模块,搞测试。
两个单片机A和B,A接蓝牙模块的主机,B接蓝牙模块的从机。
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发现蓝牙模块已经连上了。
我程序是这样写的,从机初始化后,延时大概10秒,然后串口发送数据。
主机初始化后,延时大概10秒,进入主循环,串口中断接收数据,主程序用1602显示。
延时10秒是确保两个蓝牙模块连接上。
发送的数据从0累加到255,再归零继续累加。
可是液晶上显示值一直是0.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将主机连到PC串口,通过串口助手分别发送0-255看看从机那边有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再将从机连接到PC串口,通过串口助手观察一下A单片机发出来的是不是0-255

网友:
都没反应。

网友:
建议仔细看看蓝牙模块的手册,应该是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还是不懂。
透传模式是不是这样,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给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把数据传给另一个蓝牙模块,
另一个蓝牙模块再把数据传给另一个单片机?

网友:
楼主应该在接收数据的那个单片机上查看是否已经接收到了数据。判断是蓝牙操作的问题还是显示程序的问题。

网友A:
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谢谢各位!

解决了啊 楼主应该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通讯时TXD和RXD腿要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