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VCC,VEREF+,,VREF-,VREF+和AVSS之间要加104和10uf电容?

楼主:
如题,加和不加有什么区别?如果一定要加的话,为什么当做在制作单片机的时候内部就做好呢?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学单片机有点早,你的基础还不扎实,导致各处碰壁。
集成电路就目前的水平,内部是集成不了大容量电容的。

网友B:
0.1uF的电容是去耦电容,用于旁路高频噪声。这些电容无法集成进IC,这是工艺和成本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学单片机有点早,你的基础还不扎实,导致各处碰壁。
集成电路就目前的水平,内部是集成不了大容 ...

赶早不赶晚,边学边碰壁,边碰壁边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uF的电容是去耦电容,用于旁路高频噪声。这些电容无法集成进IC,这是工艺和成本问题。

谢谢!
那10uf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
那10uf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

0.1uF去除高频噪声 10uF去除低频噪声 它们能够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一个较低的交流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D:
0.1uF去除高频噪声 10uF去除低频噪声 它们能够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一个较低的交流阻抗。

谢谢几位版主!

网友:
是啊如果真能够集成进去的话  电路就简单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赶早不赶晚,边学边碰壁,边碰壁边学。

a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