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复位电路我解释的对不对?

楼主:
当开关没有按下时,电容充电,REST端为高电平。当按下的时候,电容缓慢电,REST电压被拉低,低电平复位。
电容的作用是产生延迟的低电平,防止开关抖动干扰。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
开关按下时,REST引脚拉低复位,电容的作用应该是上电瞬间起到延迟复位的作用,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在掉电的时候让电容快速放电

网友A:
理解错误,而且错的离谱!再想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误,而且错的离谱!再想想。

我从430论坛跑过来都被您逮到了。。。。。
是电容解释错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从430论坛跑过来都被您逮到了。。。。。
是电容解释错误吗?

别瞎猜,仔细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瞎猜,仔细想想。

求打脸!查了下资料,我推翻不了我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瞎猜,仔细想想。

二极管快速将将电容上的电压释放,保证复位信号正确无误。

网友:
开关的特性是什么?你钻了牛角尖不可自拔,犯的是非常低级的错误。

网友C:
电容的作用是 上电瞬间 导通 复位脚拉低,后逐渐变高,保证可靠上电复位???right or wrong??

网友C:
二极管作用  是 在 掉电后加速电容放电,快速准备下次上电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作用是 上电瞬间 导通 复位脚拉低,后逐渐变高,保证可靠上电复位???right or wrong??

大哥不要问我,我是一头雾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作用  是 在 掉电后加速电容放电,快速准备下次上电复位

网上也是这么解释二极管的作用。我想问一下,二极管的阴极是3.3V,REST端应该没有怎么高的电压,怎么使得二极管导通防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也是这么解释二极管的作用。我想问一下,二极管的阴极是3.3V,REST端应该没有怎么高的电压,怎么使得 ...

二极管在电源上电(电源电压上升)时截止,在电源下电(电源电压下降)时导通。
上电时截止,是因为复位电容两端电压在上电之前为零。下电时导通,是因为下电之前复位电容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而下电后电源电压迅速下降(电源要带很多负载),复位电容两端电压下降得稍慢,所以复位电容通过二极管(以及电源的其它负载)放电。

网友:
当按下的时候,电容缓慢电

你那开关多大的导通电阻啊? 你把开关改造了?串了个电阻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也是这么解释二极管的作用。我想问一下,二极管的阴极是3.3V,REST端应该没有怎么高的电压,怎么使得 ...

掉电以后 VCC 已经存在了  及电容中的电荷存在导致REST处变为高   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
若没有此二极管,做出来产品做快速开关机实验时,你要哭死。

网友:
电阻上拉,正常情况下保持REST为高电平,S1按下,低电平复位,C13为去耦电容,防止干扰导致非正常复位!

网友:
开关都按下了还肿么个缓慢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