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
1.在过程块 always和initial之外的if语句和always有什么不同啊?因为以前都是搞DSP 并行思维一下很难适应
不知道IF语句在过程块外是否也算是一个不断判断的过程快?
2.将输出信号定义为寄存器 在过程块中赋值 幅值后时候瞬时反应到输出引脚上?用寄存器驱动输出引脚是否能使输出电平与寄存器的值一直保持一致??

网友A:
你老兄的问题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1. 离开了过程块always 是没法用if语句的。
  2. 给输出信号赋值并不会立即反应到端口上, 而是要等你的过程块中的敏感表信号被触发才会输出。 寄存器作为输出,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都会被刷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老兄的问题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1. 离开了过程块always 是没法用if语句的。
  2. 给输出信号赋值并不 ...

always @ (信号) 后面不带begin-end是不是代表always后面的程序全部都属于这个块中?我会对if always产生这个疑问源自我看到一段代码 always后面没有begin-end 并且使用了IF语句

关于输出的问题 加入寄存器还没更新的时候 是不是输出引脚就能一直保持寄存器中的值?(没有使用连续赋值,只用了过程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ways @ (信号) 后面不带begin-end是不是代表always后面的程序全部都属于这个块中?我会对if always产生 ...

  如果没带 begin-end, always后面跟的那一个语句可以执行,(如果有if-else, 算一个语句)。 如果reg的值没有更新,当然可以一直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ways @ (信号) 后面不带begin-end是不是代表always后面的程序全部都属于这个块中?我会对if always产生 ...

一套if-else本身属于always块,并不存在always外的if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