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芯片发烫但工作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
求问,运放芯片发烫但工作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所带负载 最好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电路振荡了,负载太重了都有可能;
运放假货等;

网友C:
检查电压是否过限、负载是否过重。除了极少数型号的功率运放外,常规运放热到烫手是不正常的,必然存在设计问题。

网友D:
关键是发热到多少  会不会不断上升

网友E:
工作电流大了吧,检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
在较高电压、较重负载时,发热实属正常,但只要温度控制在设计范围内就行。

网友G:
发热肯定是电流大了。电流大的原因一个的电压高了,一个是负载大了(也就是电阻小了,高频情况下还可以是电容)。从这两个方面找原因吧。一般设计合理的话常规运放是不应该发热的。

网友H:
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啊。测量电源的信号。测量输出电流,输入,输出电压。

网友I:
运放表面温度高到多少?是否在元器件工作温度接受范围内?也可量测下其运放的工作电流是否超标?等等,如检测参数未有什么大障,那就是电路的设计存在缺陷,如方便是否可以提供相关的电路图,大家分析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所带负载 最好上电路图看看

这是我的电路图,我做的是通信接口电路,直接接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振荡了,负载太重了都有可能;
运放假货等;

我接的是同相比例放大器,输入的只是5v信号,调试时只接了一个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压是否过限、负载是否过重。除了极少数型号的功率运放外,常规运放热到烫手是不正常的,必然存在设计 ...

  • 1.2A OUTPUT CURRENT
  • 12VPP OUTPUT VOLTAGE
  • WIDE POWER RANGE:
    • Single Supply: +7V to +15V
    • Dual Supply: ±3.5V to ±7.5V

这是TI上关于OPA561的介绍,我做的通信接口,直接了一个从机。电压正常。我现在是真的烫到了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发热到多少  会不会不断上升

都被烫了好多次,一断电,马上降到室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作电流大了吧,检测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的确有异常啊!我是15V供电的,用万用表测了下供电电流,从0不断增大,一直到0.163A,再跳到0再不断增大,到0.163A再变成0,不断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较高电压、较重负载时,发热实属正常,但只要温度控制在设计范围内就行。

15V供电,一个从机,就发热了,而且好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热肯定是电流大了。电流大的原因一个的电压高了,一个是负载大了(也就是电阻小了,高频情况下还可以是电 ...

供电的确有异常啊!我是15V供电的,用万用表测了下供电电流,从0不断增大,一直到0.163A,再跳到0再不断增大,到0.163A再变成0,不断循环。
我不接任何负载的时候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啊。测量电源的信号。测量输出电流,输入,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运放表面温度高到多少?是否在元器件工作温度接受范围内?也可量测下其运放的工作电流是否超标?等等,如检 ...

供电的确有异常啊!我是15V供电的,用万用表测了下供电电流,从0不断增大,一直到0.163A,再跳到0再不断增大,到0.163A再变成0,不断循环

网友:
在如上的原理图下,我测了下输出波形是这样的(按道理应该是稳定的12.5V啊!):

同时我用万用表测了下供电15V的电流,从0一直上升到0.163A,再跳到0然后又一直升到0.163A,如此循环。

网友:
这说明你的电路肯定不对,而且你的画法也很不正规,不查手册对管脚都没法看你的图。好好按规则先画好电路图。

网友G:
你用的什么电源?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负载过大导致的,说白了就是短路,当然可能不是直接的短,而且有一个很小的电阻,导致电源保护,然后又重新启动,从而引起震荡。出现这种短路的情况除了元件坏了,短接的焊锡什么的之外就是运放接错了。同意楼上说的,对着资料查一下管脚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什么电源?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负载过大导致的,说白了就是短路,当然可能不是直接的短,而且有一个很 ...

就是那种DC——DC模块

网友K:
输出接的IN4148去掉试试。是不是IN4148不是正品,反向电流过大,导致负载过重。另外你接的从机是什么芯片,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输出接的IN4148去掉试试。是不是IN4148不是正品,反向电流过大,导致负载过重。另外你接的从机是什么芯片, ...

谢谢你killingspring
我就是发那个帖子《求助OPA561运放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被烫了好多次,一断电,马上降到室温。

运放很烫,有没安装过热保护开关,整个电路会停止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