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软件问题

楼主:
公司用的是mentor WG2004。但是这个只能在xp下面安装,我自己的电脑是win7 64,装了mentor的ee7.9.5。现在用ee打不开mentor wg2004的原理图。请问有什么办法或者软件可以打开mentor wg2004的原理图和工程?求大神指点。

网友:
Mentor公司收购PowerPCB后,低端的产品还是PowerPCB,新名字叫PADS2005,2007等,现在都PADS 9.6,,,这种只能在xp下面安装的软件,就不要用了吧
这种Mentor软件老版本格式没办法转换其他软件格式,,,,
要不就想办法在xp系统下打开吧

网友A:
不过二者都是一家了,就有办法相互转换,不知道 WG200能否,楼主可以小试

网友:
我看看ee7.9.5里面有一个design captire utilities 可以export ascii这个,我试试。公司里面一个大神用mentor wg2004很牛的,这个软件导bom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二者都是一家了,就有办法相互转换,不知道 WG200能否,楼主可以小试

谢谢你,不过你发的这个附件是pcb的转换,实际上wg2004跟ee7.9.5都内嵌的expidetion PCB。只是原理图不一样。wg2004是用的design capture 而ee7.9.5是dx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