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差压式传感器

楼主(2014-09-16):
有没有这样一种差压式传感器
公司让寻找一种传感器,要求测量水下的一种作用力,但是受到水压的干扰作用,要将水压干扰消除,得到可用的力作用信号。本想用惠思登电桥测量,用两个应变片,一个测量水压,一个测量水压与作用力的压力,两个由于电桥电路直接将水压消除掉,得到近似线性输出电压值。但是经理提出要用一个应变片,一端测水压,一端测水压加外力压,两个的压差作用到应变片上实现其形变,直接通过应变片直接消除掉。请问这样能实现吗?谢谢!欢迎讨论

网友A:
不但可以实现,而且比你愿方案简单得多。

楼主:
请问如何实现?如何简单实现?我对应变片测电阻方式不是很明白有点困惑。但通过今天的查找有了一点思路,就是用一个应变片贴在悬臂梁结构的横梁的表面上,横臂梁的上下表面都可以和水接触,消除了水对横梁的压力影响,如果再有外力作用到横梁上,则横梁发生弯曲,此时引起应变片的弯曲,产生应变片阻值发生变化。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现在不明白的是横梁的形变能否引起应变片的电阻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