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PINT_PM(lpcxpresso)

楼主:
interrupt部分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就是一堆中断条件处理。pattern match印象中在其他厂的片子里还没有出现过,甚至lpcopen的例程里面也没有关于PM的示例。除了swm,sct有点意思之外,前两天发现这个有意思的小功能pattern match,可以简化gpio一些情况下的工作量,再一次用状态机简化了应用需要处理的代码量,节省单片机的处理资源,这功能虽小,但是很好用。

假设有两个键A,B,LED初始为亮,首先按A键,然后按B键,LED反转关闭,然后按住A键的同时按B键,LED再次反转打开。做过组合键的同学可能首先会想到定时,轮询,等工作,组合键越复杂,代码处理的逻辑状态相应也越多。
MP主要有三个寄存器,都很简单:PMCTRL用来设置pm功能,同时也可以设置是否给arm core引发event事件;PMSRC用来设置模式中的元素,也就是哪些GPIO输入用作模式匹配中的元素;PMCFG用来设置模式,和GPIO的匹配条件。GPIO中断事件可以有8个源,在LPC_INMUX->PINTSEL[7:0]中设置;而模式元素也有8个,在PMSRC中分别是SRC0-SRC7,这里用PINTSEL中设置的输入源的编号来设置模式元素;PMCFG中对8个模式元素进行模式匹配条件的设置,分别为CFG0-CFG7,匹配条件可以是:始终真,带有粘着的上升沿,带有粘着的下降沿,带有粘着的沿(上升或下降),高电平,低电平,始终假(可以用来取消某个模式),事件(不带有粘着的沿,上升或下降),同时PMCFG设置子模式,用DPTS0-6(7默认是模式终结) 表示在哪一个模式元素进行子模式终结,这个终结元素之前,一直到上一个子模式终结元素的所有模式元素进行AND逻辑,每一个子模式之间进行OR逻辑。一旦子模式中的所有模式元素都得到匹配,则引发一个中断,中断号就是终结元素的中断号,同时可能为arm core引发一个RxEv事件。
手册上明确的说应用层配合的话,可以实现更复杂的状态机。下面是以上AB按键的实例代码:
#include "board.h"
#include "chip.h"
#include

#define SEL_PMATCH_PI                                (0 << 0)
#define SEL_PMATCH_MP                                (1 << 0)
#define ENA_RXEV_DIS                                (0 << 1)
#define ENA_RXEV_EN                                        (1 << 1)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PININT_ConfigPinFunction(LPC_PIN_INT_T *pPININT, uint32_t func)
{
        pPININT->PMCTRL |= func;
}

#define SRC(n)                (n)
#define INPUT(n)        (n)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PININT_SetMPSRC(LPC_PIN_INT_T *pPININT, uint32_t src, uint32_t input)
{
        int bit_offset = 8 + 3 * src;

        uint32_t tmp = pPININT->PMSRC & (~(0x7 << bit_offset));
        pPININT->PMSRC = tmp | ((input & 0x7) << bit_offset);
}

#define SLICE(n)        (n)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PININT_SetEndpoint(LPC_PIN_INT_T *pPININT, uint32_t slice)
{
        pPININT->PMCFG |= 1 << slice;
}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PININT_ClrEndpoint(LPC_PIN_INT_T *pPININT, uint32_t slice)
{
        pPININT->PMCFG &= ~(1 << slice);
}

#define ALWAYS_TRUE                0
#define STICKY_RE                1
#define STICKY_FE                2
#define STICKY_RF                3
#define HIGH_LEVEL                4
#define LOW_LEVEL                5
#define ALWAYS_FALSE        6
#define PM_EVENT                7
STATIC INLINE void Chip_PININT_SetPinPattern(LPC_PIN_INT_T *pPININT, uint32_t slice, uint32_t val)
{
        int bit_offset = 8 + 3 * slice;

        uint32_t tmp = pPININT->PMCFG & (~(0x7 << bit_offset));
        pPININT->PMCFG = tmp | ((val & 0x7) << bit_offset);
}

/**
* @brief        Handle interrupt from GPIO pin or GPIO pin mapped to PININT
* @return        Nothing
*/
void PIN_IN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s = 0;
        if (s == 1) {
                Chip_PININT_SetPinPattern(LPC_GPIO_PIN_INT, SLICE(0), STICKY_FE);
                Chip_PININT_SetPinPattern(LPC_GPIO_PIN_INT, SLICE(1), LOW_LEVEL);
                s = 0;
        } else {
                Chip_PININT_SetPinPattern(LPC_GPIO_PIN_INT, SLICE(0), LOW_LEVEL);
                Chip_PININT_SetPinPattern(LPC_GPIO_PIN_INT, SLICE(1), LOW_LEVEL);
                s = 1;
        }

        Chip_PININT_ClearIntStatus(LPC_GPIO_PIN_INT, PININTCH(1));
        Board_LED_Toggle(0);
}

/**
* @brief        Main program body
* @return        Does not return
*/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Board_LED_Set(0, true);

        /* Set pin back to GPIO (on some boards may have been changed to something
           else by Board_Init())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17, (IOCON_DIGMODE_EN | IOCON_MODE_INACT) );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1, 11, (IOCON_DIGMODE_EN | IOCON_MODE_INACT) );

        /* Enable PININT clock */
        Chip_Clock_EnablePeriphClock(SYSCTL_CLOCK_PININT);

        /* Initialize PININT driver */
        Chip_PININT_Init(LPC_GPIO_PIN_INT);

        /* Configure interrupt channel for the GPIO pin in INMUX block */
        Chip_INMUX_PinIntSel(0, 0, 17);
        Chip_INMUX_PinIntSel(1, 1, 11);

        Chip_PININT_SetMPSRC(LPC_GPIO_PIN_INT, SLICE(0), INPUT(0));
        Chip_PININT_SetMPSRC(LPC_GPIO_PIN_INT, SLICE(1), INPUT(1));
        Chip_PININT_SetPinPattern(LPC_GPIO_PIN_INT, SLICE(0), STICKY_FE);
        Chip_PININT_SetPinPattern(LPC_GPIO_PIN_INT, SLICE(1), LOW_LEVEL);
        Chip_PININT_SetEndpoint(LPC_GPIO_PIN_INT, SLICE(1));

        Chip_PININT_ConfigPinFunction(LPC_GPIO_PIN_INT, SEL_PMATCH_MP | ENA_RXEV_DIS);

        /* Enable interrupt in the NVIC */
        NVIC_ClearPendingIRQ(PIN_INT0_IRQn);
        NVIC_EnableIRQ(PIN_INT0_IRQn);
        NVIC_ClearPendingIRQ(PIN_INT1_IRQn);
        NVIC_EnableIRQ(PIN_INT1_IRQn);
        /* Spin in a loop here.  All the work is done in ISR. */
        while (1) {
                __WFI();
        }

        return 0;
}

除了前面初始化部分,在中断中用S简单模拟了一个两态的状态机,可以看出至少在一些情况下的按键处理已经无需应用再处理了,组合按键更多的时候,更能显示出工作量减小的优势。
有板子的同学可以试一下,SW1是A,SW2是B,视频之类的就不上了。

=============================

大部分同学要么用的IAR,要么用的Keil,也有朋友问到过gcc和lpcxpresso,借这里简单说一下lpcxpresso的使用,lpxso是一个基于eclipse的很方便的工具,不要钱的版本支持256kflash,对于大部分片子来说已经足够了。可能有人说eclipse启动太慢,又耗内存呃,我发现IAR启动也快不到哪里去,内存也不算小,最关键的是IDE环境一不小心就崩掉了(和谐来的吧)。
gcc很多做单片机的可能不熟悉,这货编译了几乎所有的linux内核、库,应用等,android核心,可能在优化上和对单片机特殊指令的支持上不如商业编译器及时,可现在同样也支持fpu等cortexm4里面的配置,发展很快,前两天装了个freescale的KDS,发现里面基本商业编译器能有的,这货也有了。
单片机项目里面个人只用IAR和GCC两种C编译器。
我用的板子是lpcxpresso lpc1549,它默认支持两种调试器,一种是CMSIS-DAP,一种是Redlink,还可以烧成mbed,不过默认的就前面两种。JP3断路的时候是CMSIS-DAP,短路的时候默认是boot模式,DFU工具用来进行固件烧录的,但是lpxso环境可以下载redlink进去。

首先第一步,短路JP3,上电。
第二步打开lpxso之后点击 中间的红靴子,选择redlink server,然后ok进行固件下载(sram,掉电就没了),
在调试选项中选择redlink ,其余的可以依据自己的项目来选择。这样工程就可以用redlink进行调试了。
第三步, 在项目的setting里面对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进行配置,包括常见的目标代码架构,优化,路径,宏,等。注意里面的tool chain edit,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编译器来编项目,windows版本的lpxso里面我配置的有gcc,iar和keil三种编译器(当然.s文件需要换成不同编译器支持的文件)。

至于使用Eclipse的好处,这个仁者见仁吧,keil用的实在少,我只说说和IAR IDE的比较。
1、iar有eclipse插件,可以使用iar编译器对项目进行编译,c-spy进行调试,这样对编译器有要求的同学不用担心gcc满足不了需求。同样,keil也有eclipse插件,也可以用keil编译器和调试环境来开发,eclipse说来具备最大兼容性:不同项目配置成不同的编译器即可。
2、iar ide的代码感知是垃圾,eclipse毕竟是专业IDE,有强大的代码处理能力,包括代码感知,代码结构分析,重构,搜索,格式化,版本控制,等等,就凭代码感知一点就秒掉IAR的IDE环境。keil前天花了半个小时硬是没找到哪里有选项打开详细的编译、链接步骤和过程,可能人老眼花了吧。
eclipse同样也可以进行内存查看,寄存器查看,如图 是arm core的寄存器, 右边栏选择的是PINT也就是这里说的功能模块,下边青色的是模块中的寄存器。还有其他常用的比如条件监控,调试期表达式计算,内存搜索/匹配等等支持都很强大。
3、eclipse跨平台。这个可能只是用一个平台的人没有感觉,对于我个人来说windows反而用的最少,做服务最多的还是Unix环境,所以在lpxso里面加上了jlink支持(幸好segger做了win/linux/osx的平台支持),加上了freescale的ProcessorExpert,就可以在非windows环境开发freescale单片机和nxp单片机。至于unix下面做开发环境的优势,一堆小命令包括grep,find,od等很好很强大。

不过一些地方没有IAR,keil适合,就是在RTOS支持和栈溢出监控上,eclipse插件个人不会写,所以这里就不好说自己写插件支持可不可行了。
至于gcc具体的开发方式,和linux下面没有任何区别,都需要Makefile,乱七八糟的编译器选项,ld脚本等等,除了调试需要特殊工具(如redlink,jlink)支持之外。

另外需要说一点的是,CMSIS-DAP似乎在osx/linux下面有些许问题,USB口取电不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之前调试的时候得把所有USB外设全部拔掉并且用USB Hub外接电源供电才能驱动这个仿真器。然而redlink确是正常的。

网友A:
社区能不能把代码显示部分好好处理一下呢? 很多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
可以插入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区能不能把代码显示部分好好处理一下呢? 很多代码可以参考。。。

好的,我们看一下,马上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区能不能把代码显示部分好好处理一下呢? 很多代码可以参考。。。

您好!谢谢您的反馈。已经将此bug修正

网友B: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666616263646264323235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954616263353532643834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33f616263643163323838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53616263636439336436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b5361626365623232616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d31616263656235343064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264616263316636346436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6361626337646535353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230616263393965383931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13d616263633334363134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50616263346565613161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d1261626364646565346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b2c61626332316666366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2c616263646266626636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39616263356239663835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2c616263303430326535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539616263646632623935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38616263643763376336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4d616263343661316463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20d61626330366132626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0fc6162636436323336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fc61626337366265396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fb6162636138366532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26616263643932363330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fe56162633337353661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e0b616263616538643764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6e46162633134613661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0a616263336465353463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de46162636139323061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2561626363633332336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6e36162633537303762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3e361626331636262376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ee361626361303362383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08616263366230653561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08616263633934363130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f761626335663531306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08616263336330643435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1a616263383530396235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ce16162636366383131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206616263353738316231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0e061626334646665333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818616263636564353165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df6162633062366564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305616263363838373331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1861626363623230333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f361626330356131366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7dd61626336343732383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602616263663730663038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6dc61626361313365656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df161626335313330383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01616263363664666164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01616263663634623034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0161626365383338613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614616263393866346262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4cd6162633934326234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900616263336664323131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cd61626364313738336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ccc6162636565646166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5ee6162636264326365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ff61626338306165386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8d961626332636164633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9ff6162633361383030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fe6162633437623635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9cb61626362343764356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2fe6162636330313463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3d86162633431636332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fd61626332666163616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6b66162633831383832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eb61626332336237636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b66162633863616438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5b561626331663434636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ea6162636334653837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bea61626331613963646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b56162636361306237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c7616263646239383639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d36162633461333931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b361626333613065306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de86162633339626463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9d26162633535373463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5c56162633333653438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fd26162636137613739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c56162633636303630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2e761626333393836386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e66162633936353965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8e5616263376335393238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af616263326263633538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cd06162633635663465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ac26162636563386531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ad061626331306333343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cc26162633962623439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3cf61626361386137656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c161626337613832663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ad61626362376235313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47f61626336383933636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c06162633836353830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6bf6162636539613263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eab61626333363337366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7c6162633335313034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7c6162633034343531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27c61626333643061383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d7b61626364616136326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9061626333643066323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19061626366356134386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e9061626366343833616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6bb61626365343962626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3a76162633464616130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5a76162633233323735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ba76162633763613464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1a76162633162396531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f8d61626339366637393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8d61626336356238666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67761626330646666613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eb8616263313034643339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cb76162633566346238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7661626331313130326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39c6162633663633166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0b7616263653961663039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7461626339653633323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98961626362653566643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9a6162636633643166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0676162633834656535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7666162633036613430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656162633439326438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9861626330386638643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6561626330653238616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6561626364323339316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198616263626238323238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656162633938663663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6461626330623532616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a6f616263393863323838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f4f616263326538633539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36261626364646563626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54e6162633464656439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d60616263653631663135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61616263653961353338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34d61626333313534333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06d61626363613738313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b6d616263666336363138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816162633137303731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c816162636462613233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e4c6162633436383033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4b6162633535336235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839616263396465393739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4a6162636230643834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496162633462303138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66a6162636130326432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d6961626336613430646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e6961626335643331333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b4861626363313631363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5a6162633337626637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1961626338353635613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c356162633662643265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13561626363393539636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58616263343166386239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456162633336643339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55761626361343435396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c57616263643831343339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f16616263393764646263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43616263633963393830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166162633634393066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015616263366137633264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426162633931343164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855616263346135323236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a42616263333066336137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54261626335633234656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31616263363132383831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d31616263303338336462d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4d6162633166376536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126162636230353432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126162636666336535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53d6162633933333362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1116162636164306566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4b6162633437376232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5236162633965616637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236162636236653236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106162633631396434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b22616263336236376138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0336162633435396465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d3361626366636161666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c336162633361323936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336162633165653861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ffb61626366323538343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0fb61626338363363386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50e6162636263366232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5216162636136343739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10d6162633738383035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0f961626365333338356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c0c6162636234353539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f961626363353037316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f8616263616530396230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0c6162633365653533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41e6162633231373539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f86162633039393730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62f6162633236616165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f861626366386534353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f76162633236383865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c1d6162633536633738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c0a6162633063353030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c2e61626337386337326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0a6162636235623965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f66162633365396133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096162633336363865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096162636534653064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f66162636661646166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f56162636433303334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f5616263663264333938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e1b6162633134613039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1f561626333306565653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1a6162636638313633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21a6162636463303663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1e36162633765373733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f26162636239396231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b056162633930393939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20561626362313365323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b176162636232666135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2f16162633765366631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e176162633739376432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e16162633661343532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c0361626330653961316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ce16162636266366266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ef6162636236383435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156162633330393235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e026162636534636430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7e06162633663306635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6156162636535613263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016162636637633365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2df61626334386637303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4016162633262373330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1016162636631656539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aed6162633339373761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b006162633462323265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9006162633135393163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dcd61626331356138633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dd61626337336533316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eec6162636162613931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0dc616263313061366230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cb6162636333363261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eb6162636562646436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fe61626366373837393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1ea61626363643732346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db6162633630613332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db61626330363764383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1ea6162633963376436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c9616263356338613338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bdb61626332313739386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7c96162633332393837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da616263386136313338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d96162633262623837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0ad6162636335646531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ad616263653938376338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8ac6162633231613430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ac6162633262383534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ac6162636430313035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9e76162633936646137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1d761626337336164626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6d76162633432303034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1d66162633965306539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976162636561386130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09761626337376665316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c56162633131653535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d56162633661373332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4a861626362336639316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a861626365386638643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89561626362343737353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3c361626361626664633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a86162636233613763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946162633665616231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c2616263343661666530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4936162633438356666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da6616263623636373430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d26162633466373837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d16162633163386566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fa56162636466363762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bf616263383131616238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ca461626332313663316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6d06162633537613162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6b66162636563636663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cb661626366323861306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0a36162636663646631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b56162636633613438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bce6162636265303938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ba26162633437663933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1a26162633235323765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a16162633565386334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8d6162633838373230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8d61626338633836393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8d6162636633373665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7d616263346431366238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89f6162636566656134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79e6162636665306139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08b6162633137323161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89e616263613532633130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b06162636462316338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59d6162633836643235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4b06162636337623739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09d6162633261383062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89c61626337346561333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08961626334333638316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79c6162633062383933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38861626330303932626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1796162633839343562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e686162633565653566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886162633262656163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9b6162633838323765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786162633636306634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676162633730623838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786162633461306637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2876162633362643131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8866162633631323866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e7761626362623263316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a996162633561313566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6561626332323765336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9861626330393337356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09861626337386366333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84616263336264613939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e766162633234653466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6461626337336231383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2986162636163386365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8646162633435373933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e616162633438636139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2a4616263616261643065d6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c8b616263643130363665d6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41616263656564666531d6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4b616263376461363435d6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b32616263336161306163d5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713616263653062373666d5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b23616263653032336563d5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3ee616263323239333837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d2616263336236303965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9fd61626338623832643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cfc61626335383133303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0da616263303161666564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2a4616263636566323739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0b0616263386531643265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9d616263656633326137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ad616263333161306130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bf616263363766343264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bf616263636233303030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75616263656235616438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07461626337646536613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74616263356531383764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287616263613835303862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97616263313030666134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e8361626335333739656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b83616263346463343662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394616263346134336338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f94616263366335366239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a55616263663238363638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52616263663363346131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97f616263353737346564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a6c616263613466383037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c6b616263663239656131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e6761626363663432613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26616263383164336665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733616263336433343236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bf66162633232663034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61a61626361366365383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1f461626332646537366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06616263373438653237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418616263343437643430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02616263386430633166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402616263383331343764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14616263633333633939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d76162633533313362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101616263636230353335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d361626333653764333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be61626337346236646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db6162633734353434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db6162636565373438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5cb6162636235343166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1b86162633663386534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3a26162633665343532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6b5616263303430613539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a161626335643065666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3a16162633536373632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98d6162633064326237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98c6162633331643337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8b6162636531383230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7b6162633763366138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27b61626335653739386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27a61626332666661356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c896162633066386230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9896162633830346661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9ad6162636338646235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0876162633035616530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5ad6162633637393430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aa6162636564636664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a8461626366383961343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aa6162633233663732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a976162633233393565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aa6162636135363064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4756162633062366665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c5c6162636136646638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5a6162633235366437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946162636461363132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8716162633535393836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57161626331393366366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3936162636462643331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7936162633761356337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c7f61626337636139643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97f6162633839346239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b436162633933616434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e5661626332633132616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d6f6162636261383239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9436162633935386266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67d6162636334323436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6416162633335643830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546162633437396134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b406162633032626562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7c6162636666306565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c6c6162633231663463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f526162633338656661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76361626337623934653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32b61626335303765343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c616162633337383163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92a6162636266396266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3d61626332333437346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616162633333633433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3d61626338313633396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b606162633063383966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d6061626366323161313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24f6162633362386366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c4f6162633164643566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56061626331343436656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296162633233336430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b2861626339353138633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0276162636461623331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4d61626334396463396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95e61626333616562336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85d6162633933373133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d1561626366623235323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638616263303836303839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256162633535333266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51561626338313865346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376162633130383061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2366162636630653730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2361626330666566326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d136162633565633963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4486162633135316539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356162633231393132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476162636137383535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3126162636532376537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346162633533393965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46616263323838343439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91f6162636463653966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9fe6162633533356462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bfe6162633463323139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0f6162636238353461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0f61626337663833313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3061626332363966626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306162636636343933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40c61626331613132666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e1b6162633663323961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d1b6162636134313532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c1b6162636235373234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d0a616263623965653039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1f96162636466346332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5f86162633966393865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096162636131643365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8176162633831326364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0861626330376531646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fdc6162633631653538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b086162633633363836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076162633464646464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076162633636333962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f66162633030613837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c76162633032363632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8f46162636336396238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0f46162636531316434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f46162633533653839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0d86162633331343166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10461626363623630616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5036162633465383766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ef26162636165373630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cc46162633231363062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c46162636139353333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2d76162633364366165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ec26162633233616364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016162633437386666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ef6162633861326335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8d46162633735636565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def6162633639333261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c06162633631643238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0e56162633165343163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8bf6162636238343365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2bf6162633430373963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d26162636632363830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3e56162633835383835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d16162633234373137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8d06162636537643833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5d06162633961386163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7e36162633465643962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2e36162633235623163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e26162633366346265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bc6162633937323535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e26162636232613163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ab6162633235653765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5e0616263326233653562d2bf

网友:
引用 网友B: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666616263646264323235d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9546162633535 ...

贴这么多这个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