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HT1621与LCD的连接

楼主:
第一次用HT1621,看完手册后还是有些地方不解,HT1621的SEG0可以连接LCD的A1段电极也可以连接D1段电极,这个连接关系是不确定的,任意连接?
如果用来驱动多个LCD的话,公共电极COM就是用来选择要显示的LCD的,相当于数码管显示中的位选,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这就是段码式液晶屏的字段图解
每一列就是每个SEG所连接的字段
每一行就是每个com所连接的字段
它跟数码管的显示类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

网友B:
如果用来驱动多个LCD的话,公共电极COM就是用来选择要显示的LCD的,相当于数码管显示中的位选,这样理解对吗?
----------------------------
可以使用多个公共电极COM,和位选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段码式液晶屏的字段图解
每一列就是每个SEG所连接的字段
每一行就是每个com所连接的字段

我用的HT1621B,有4个COM,32个SEG,可以构成一个32*4的一个表,我想问下1A,1B的位置如何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HT1621B,有4个COM,32个SEG,可以构成一个32*4的一个表,我想问下1A,1B的位置如何确定

需要参考液晶开模时候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HT1621B,有4个COM,32个SEG,可以构成一个32*4的一个表,我想问下1A,1B的位置如何确定

根据实际液晶屏的图纸查找(如我之前发的那张图),这是由液晶屏生产厂商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来驱动多个LCD的话,公共电极COM就是用来选择要显示的LCD的,相当于数码管显示中的位选,这样理解对 ...

数码管显示里的位选是位于不同的数码管上,而这几个公共电极COM是位于同一LCD上。而且这个公共电极COM是用于点亮LCD上的“段”的,这样想,COM不应该理解为位选功能吧~

网友D:
这个和数码管的原理差不多,你就把第段的地址看成4*32的矩阵,4行32列,想显示哪一段,则相应的行置低,列置高,就能亮了,这样能显示一段,但是要想显示一个字符,则要将字符中需要的段点亮即可,更高级一点的用法那就自己做个小字库,把要用到的字符的编码都放在这个字库里,直接调用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数码管的原理差不多,你就把第段的地址看成4*32的矩阵,4行32列,想显示哪一段,则相应的行置低,列 ...

不应该是行置低,列置高吧,我查资料说,静态驱动应该是行、列都置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行置低,列置高吧,我查资料说,静态驱动应该是行、列都置高~

这个是发送段地址,我只是用数码管做一下比喻,段地址发对了就能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发送段地址,我只是用数码管做一下比喻,段地址发对了就能显示了

发送LCDON命令后LCD亮显示4个8,但写数据不成功,既然发送命令成功是不是说明write的时序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送LCDON命令后LCD亮显示4个8,但写数据不成功,既然发送命令成功是不是说明write的时序是对的?

光靠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时序是对的,先发指令码,再发数据码,对照资料写应该是没有问题,不过你说的显示4个8,这个正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靠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时序是对的,先发指令码,再发数据码,对照资料写应该是没有问题,不过你说的显示 ...

那HT1621上电初始化后正常的话应该显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靠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时序是对的,先发指令码,再发数据码,对照资料写应该是没有问题,不过你说的显示 ...

发指令码和发数据码调用的是同一个“写”子函数,而且发送完LCDON命令后LCD显示4个8,我再后面加一条LCDOFF指令,运行完后LCD灭,这应该能说明写指令是成功的,应该也能说明“写”子函数的时序是对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HT1621上电初始化后正常的话应该显示什么呢

上电之后应该是什么都不显示,初始化是选择偏压选项,再使能系统振荡器,再打开显示,这三条基本的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之后应该是什么都不显示,初始化是选择偏压选项,再使能系统振荡器,再打开显示,这三条基本的命令就 ...

最后LCDON后也是什么都不显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电之后应该是什么都不显示,初始化是选择偏压选项,再使能系统振荡器,再打开显示,这三条基本的命令就 ...

向其他人求证过了,初始化发完LCDON命令后,液晶上应该是所有段都显示,这样应该能够说明“写”这个子函数的时序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向其他人求证过了,初始化发完LCDON命令后,液晶上应该是所有段都显示,这样应该能够说明“写”这个子函 ...

那你给它发送段数据,看一看相应的段会不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给它发送段数据,看一看相应的段会不会显示

唉,写数据不行
主频:20M/8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8DIR |=BIT5+BIT6+BIT7;
   P8OUT |=BIT5+BIT6+BIT7;//CS,WR,DATA置高
   Init_Clk();
   delay_ms(10);

   Ht1621WrCmd(BIAS);   //1/3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Ht1621WrCmd(LCDOFF);
   delay_ms(20);
   //Ht1621WrOneData(1,0);
   display(A);//清屏
   _NOP();

}

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 (i=0;i       {
       WR_0;
       _NOP();
       _NOP();
       _NOP();
      // _NOP();
       if((Data&0x80)==0x80)
          DATA_1;
       else DATA_0;
       //_NOP();
       WR_1;
       _NOP();
       _NOP();
       _NOP();
       //_NOP();
       Data<<=1;
     }

}

void display(uchar Data0)
{
uchar i;
uchar Addr=0;
CS_0;
_NOP();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16;i++)
      {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Data0,8); //写入数据
      }
CS_1;

}

网友:
查看了一下别人写的,差不多呀,不知道哪出问题了,程序贴出来了,希望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

网友:
VK1622B LQFP48液晶驅動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