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里#include PLATFORM_HEADER是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在学习Zigbee,发现在许多文件的开头都有#include PLATFORM_HEADER这句。发现去掉后就会少了很多头文件。
不知道这些头文件是怎么定的?
大家有谁可以帮我解释下这个吗?
谢谢!!

网友:
关键就在PLATFORM_HEADER这个宏上,实际不知道是如何处理的
有一种可行的就是建一个头文件,在该头文件#include所有头文件,
然后#defined  PLATFORM_HEADER   “该头文件名”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 你可以搜索一下PLATFORM_HEADER这个宏 然后找到这个宏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 你可以搜索一下PLATFORM_HEADER这个宏 然后找到这个宏定义就知道了

恩恩 试试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恩 试试看能不能找到

做zigbee这种大量文件的工程,推荐你使用source insight这个编辑软件,相当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zigbee这种大量文件的工程,推荐你使用source insight这个编辑软件,相当方便

我用的就是这个不过 先要把文件一个个找出来加进去好费劲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zigbee这种大量文件的工程,推荐你使用source insight这个编辑软件,相当方便

刚才才搜索了下没找到定义,是不是可能又放到库文件中去了。现在里面的目录结构还没弄清楚,好多缩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才搜索了下没找到定义,是不是可能又放到库文件中去了。现在里面的目录结构还没弄清楚,好多缩写都不 ...

在source insight里呈黑色字体,说明在所有文件中无声明定义还有一种可能,该宏也可能在编译器中被定义,当时用IAR就能通过这种方法编译前选择不同机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source insight里呈黑色字体,说明在所有文件中无声明定义还有一种可能,该宏也可能在编辑器中被定义, ...

那也是看不到如何实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看不到如何实现了

zigbee协议栈本来就不是完全开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zigbee协议栈本来就不是完全开源的

是呀 每次找到关键部分就找不到定义的地方了。

网友D:
很多宏都不是定义在文件里的,而是定义在编译器里面的,如下图

不过看你所说的那个宏,应该是ember的协议栈,不是TI的,这个宏就是定义在编译器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宏都不是定义在文件里的,而是定义在编译器里面的,如下图

不过看你所说的那个宏,应该是ember的协 ...

原来是在这里定义了  你也有做Zigbee吗?

网友D:
嗯,我有做过一段时间用ember协议栈的zigbee设备,现在用的是TI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我有做过一段时间用ember协议栈的zigbee设备,现在用的是TI的。

我刚接触ember一个月不到 还不知道从哪里学起。现在在网上的zigbee协议栈的介绍了解下zigbee的工作原理。对好多名词都不懂profiles(没看明白介绍) 和 簇 还有属性 都要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接触ember一个月不到 还不知道从哪里学起。现在在网上的zigbee协议栈的介绍了解下zigbee的工作原理。 ...

我们公司也是用的ember的方案。网上看到的全是用的TI的,感觉用ember好孤单无助。

网友:
ember虽然封装的比较厉害,但是好多东西都给你做好了,用着还是比较简单的。关于学习方法自然首推官方协议栈自带的documents和Zigbee 联盟的05 和07开头的两个文档了。认真读完,你什么都明白了,剩下的就是根据需求添加的一些应用层的东西了,这种就要看你编码能力了。

网友D:
还有需要补充一点的是05,07两个文档好像是针对home automation的,假如你们公司不做HA的话,就先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需要补充一点的是05,07两个文档好像是针对home automation的,假如你们公司不做HA的话,就先不用看了

我们公司就是做HA的。感觉ember的资料整理的很乱,不知道从哪里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