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MOS开关(都进来看看)

楼主:
用单片机IO口控制某负载的供电。要求尽量低功耗。 系统供电为2.2~3.2V,IO口输出电平同系统供电电压。希望可以用IO口控制:模块是否接入系统供电。模块电流在15mA以内。 好像只有MOS开关能干这个事了。 NMOS:低端驱动。接在模块VSS与系统GND之间。IO口直接控制。 PMOS:高端驱动。接在系统VCC和模块VDD之间。IO口直接控制。 1、就我查的几款常见MOS管手册上看(也不一定对):NMOS漏电流比PMOS要大;PMOS导通电阻比NMOS要大。 那这个应用中,PMOS和NMOS如何选才是最佳? 2、系统供电最低是2.2V。这个压差比较小。能否完全关断或者开启MOS? 3、请推荐适合本应用的小电流低功耗MOS管型号。

网友:
2N7002怎么样?

网友:
2n7002就行,N沟道的

网友:
可以选择TI的高边开关,静态电流比较低的那种;

网友:
比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