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D21 开发板试用心得+解决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
昨天“SAM D21 开发板试用心得+串口驱动问题”谈到串口驱动安装时出现“?”,即驱动没有安装成功。想到是GHOST系统被优化精简过了,刚好把我们要安装的串口驱动所需的系统文件优化掉了,所以无法安装Atmel的串口驱动。今天再找了下相关资料去验证昨天所提的原因。
在网上查到跟串口驱动相关的系统文件一般有两个,一个是在系统目录C:\Windows\inf下的“mdmcpq.inf”文件,如下图。
另一个是在系统目录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的“usbser.sys”文件,如下图。
而安装串口驱动显示找不到系统文件时,一般是系统中缺少了这两个文件。
解决的方法也是很简单,只要找到这两个文件放回到系统的相应位置就可以了,但需要注意的是WIN7的要用WIN7下的文件,不能用XP的,而XP的也一样不能用WIN7的,因为文件上系统的配置信息可能不一样,可能会导至无法安装。
按照上面的方法我从安装了Atmel串口驱动的同事的win7系统的电脑上复制了这两个文件粘贴到我的电脑上的相应位置后再重新更新串口驱动,成功了!串口驱动安装完成,附上图片。
上图显示Atmel SAM D21开发板的三个驱动均已安装成功。
好像有人说只要上面两个文件中的“usbser.sys”文件就可以了,这个我不太清楚,也没试过,各位可以试试,我看到“mdmcpq.inf”文件上有“usbser.sys”文件的信息,所以就一起复制过来了。
最后附上我电脑上复制出来的这两个文件,希望能帮到有该问题的网友。有不足之处望指正,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我装的只有2个设备
EDBG Data Gateway
EDBG Virtual COM Port

楼主居然有3个

网友:
多了个EDBG Debugg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装的只有2个设备
EDBG Data Gateway
EDBG Virtual COM Port

这个我现在也不清楚,可能是系统隐藏了,一次性装好驱动的好像都是显示2个驱动信息,XP和WIN7都是一样,只有我这种情况,装了驱动没有串口驱动但有前两个驱动,再放入两个系统文件后串口驱动有了,前两个驱动一样显示了。不显示EDBG Debugger驱动的只要能仿真都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资料很有用

网友B:
你好,问什么我按照你上面讲的copy了那两个文件,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呢?求助,感谢!

网友:
我用的板子是SAMA5D4 Xplained

网友C:
按上面的方法  没有成功啊  咋办

网友D:
解决不了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什么我按照你上面讲的copy了那两个文件,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呢?求助,感谢!

上面两个文件只能用在WIN7上,如果你的是WIN7的GHOST系统,也有可能是系统简化了另外的文件,目前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不了问题啊

上面两个文件只能用在WIN7上,如果你的是WIN7的GHOST系统,也有可能是系统简化了另外的文件,目前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上面的方法  没有成功啊  咋办

上面两个文件只能用在WIN7上,如果你的是WIN7的GHOST系统,也有可能是系统简化了另外的文件,目前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