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85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之前在画电路板的时候,在坛子里请教了一个485电路,综合各位坛友的意见画了如下这幅485电路图。
在做了实体之后发现,有时候可以正常进入接收中断,而且工作起来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没问题。但是有时候又不能进入中断,就算进入接收中断也是一些ASCII扩展码,比如0XFF,0XFD之类的。以前还可以凑合着用用。
今天做实验根本是无法进入中断,就算进入,查看RXBUF都是0xff,0xfd之类的。
然后我又用了发送程序,经过观测,在发送中TXBUF是我要发送的字符,但是就是发不出去。
我把图贴上来各位帮我分析下问题出在哪里,马上要重新做板子了 ,查不出问题不敢做新板子啊!

网友A:
你这个是发0不发1的电路,这个电路要注意总线偏置的合成阻抗,也就是说R1和R7的阻值必须满足在接收态时R4上的电压大于等于200mV。另外,R4应取120欧姆。

网友:
422能接受不能发送,有可能是接受和发送的两对线接反了,485没弄过。
大体都一样应该挺简单的。前面的三极管主要是做一个收发逻辑电平;
485芯片后面的那几个电阻,在芯片的datasheet上应该有推荐,
按照推荐的电路选用阻值,测试时几米十几米的线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发0不发1的电路,这个电路要注意总线偏置的合成阻抗,也就是说R1和R7的阻值必须满足在接收态时R4上 ...

那为什么有时候是可以正常的,有时候就不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有时候是可以正常的,有时候就不能?

参数临界,显然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数临界,显然不合适。

您好,我把后面部分改成这样对不对?
我的电源是3.3V,这个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把后面部分改成这样对不对?
我的电源是3.3V,这个有没有问题?

你用欧姆定律算算,看是否满足200mV门限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欧姆定律算算,看是否满足200mV门限的要求。

把电路改好了,我的电压有点低,可能都不到3.3V,估计在3V左右,我计算了一下,AB间压差最少是240mv,现在板子上目前暂时能正常通行,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改好了,我的电压有点低,可能都不到3.3V,估计在3V左右,我计算了一下,AB间压差最少是240mv,现 ...

按你的参数再算算,注意终端电阻是两个不是一个。

网友:
另外,电阻的取值必须靠常规系列,700欧的电阻只有精密规格才有,常规电阻这个规格的你根本买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参数再算算,注意终端电阻是两个不是一个。

终端电阻是两个是什么意思?有两个120?那怎么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端电阻是两个是什么意思?有两个120?那怎么放置?

“终端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在线路的终端配接的电阻,线路有两个终端,自然要用两个终端电阻,除非总线很短(短于信号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