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外壳接地重要不?

楼主:
如题。。。工业产品 高频板 26M晶振  外壳接地与不接有太大区别么!

网友A:
金属外壳接地后就相当于给里面的晶体装了一个全金属圈封闭的金属屏蔽罩,增大抗干扰能力

网友:
有很大的差别,抗干扰性不一样!

网友:
高频电路中的晶体外壳要妥善接地,常规数字电路中的晶体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外壳接地后就相当于给里面的晶体装了一个全金属圈封闭的金属屏蔽罩,增大抗干扰能力

长知识了

网友:
大家都知道 晶体是振荡器件,说白了就是会引起高低电平的变化,电平的拨动势必会带来干扰,特别是对模拟电路,而接地是对干扰的常用有效的屏蔽,很多时候,对晶体周围以及晶体下方下一层都会做铺铜接地,特别是高频电路,更何况是晶体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