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度有1到2度的跳动,大神们帮看看这样取均值有没有问题?

楼主:
采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用的是进中断采集AD,在串口上的温度总是不稳定,然后采用多取几个温度求均值,但是还是有1到2度的跳动,大神们看看这样取均值有没有什么错误。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Te;
        int T[30],sum=0;
        InitUart();
        InitADC();
        IE=0xa0;
        while(1)
        {
                Delay(10);
                Rt=2*ADC_RES/(256-ADC_RES);
//                SendData(ch);
                for(i=0;i<131;i++)
                {
                        if(Rt<RtData[i]&&Rt>RtData[i+1])
                        {
                                T[j]=temp[i];
                                j++;
                        }
                }
//                        SendData(j);
                //        SendData(T[j-1]);
                sum=sum+T[j-1];
        //        SendData(sum);
                if(j==30)
                {
                        SendData(sum);
                        j=0;
                        Te=sum/30;
                        sum=0;
                        Msb= Te/10;
                        Lsb= Te%10;
                        Msb<<=4;
                        Msb|=Lsb;
                        SendData(Te);
                        SendData(Msb);        //bin_bcd
                        SendData(Rt);
                        SendData(ADC_RES);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ADC_FLAG;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

网友A:
NTC虽然精度不是很高,但它的稳定性还是非常好的。可能需要在电源、基准等上多看看。

网友B:
看看是硬件采样是否有大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硬件采样是否有大波动,

采集到的ad值是有波动的!并联了电容了颗104电容也是!我的那个求均值那段代码逻辑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NTC的精度本来就不好,不过数值挑动就是它的不对了

网友:
每个人有自己的编写方式,好歹加一下注释嘛  这样让人看了很累,没信心看下去。。
1.建议你检测下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基准电压波动范围,如果太大要加滤波,这是硬伤
2.两次AD过程需要一定的延时。
3.你应该是采样30次温度求平均值得,这样还不够的话可以去掉1-2个最大值和最小值再求平均

网友:
滞后滤波
建议找一下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C虽然精度不是很高,但它的稳定性还是非常好的。可能需要在电源、基准等上多看看。

谢谢了,硬件上没有什么问题。我求的均值是查询得到的温度,因为精度本来就不高,所以得到的温度再求均值得到的值误差就更大,所以先求采集到的AD值的均值,之后再查表,这样得出的温度还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