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车充芯片质量……

楼主:
前段时间打样了车充EUP3484,据说是通常可以做5V 2.1A输出的,结果用万能板手工焊接了电路,底部散热也焊了块足够大的铜片来散热,空载5.1V左右和带载2.1A后电压4.8-4.9V之间,这个倒没什么,但是后续的测试发现了几个问题:
1.空载功耗问题 : DC电源供电12V且空载时,DC电源电流显示0.01A,
2.带载后上电问题:先用电子负载带载2.1A后上电无输出,非要先上电后再带载才有输出电压
3.芯片发热问题:裸机状态下带载2.1A后十分钟芯片温度八十多度,装上壳那可想而知
4.容易损坏:五个样品,热风枪吹坏三个(吹坏两个后降低了热风枪温度一样坏)
5.性能不稳定:带重载温度升高后输入电流变化较明显

和美国芯源的芯片做了下比较,基本上不存在这些,差别太明显了……

网友:
如果真如楼主说的那样  国产芯片商要努力了啊

网友:
国产芯片估计1A或以下的SOP8封装的差不多,大电流后估计和国外没法比……

网友:
你要对照数据手册看看它的静态功耗、瞬态响应等参数 工艺是很大一方面 国产谈的是性价比 而不是性能

网友A:
国产的东西,有好有差,实属正常。象这种电源,并非高技术,只要国内厂家认真做肯定能做好的。

如果楼主要评价它,一定要严密测试条件,否则,对别人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1.空载功耗问题 : DC电源供电12V且空载时,DC电源电流显示0.01A,

------  一般的稳压电源,在电流不为0时,会显示最小数字。稳压电源的电流显示误差是很大的。

2.带载后上电问题:先用电子负载带载2.1A后上电无输出,非要先上电后再带载才有输出电压

----   用电阻试验一下看看。

3.芯片发热问题:裸机状态下带载2.1A后十分钟芯片温度八十多度,装上壳那可想而知

  ----   一般由5V给LI电池充电,是线性控制的,包括外国的芯片也一样,在2.1A负载电流的情况下,损耗的功率可以算出来,所以,发热是正常的。

4.容易损坏:五个样品,热风枪吹坏三个(吹坏两个后降低了热风枪温度一样坏)

------    这是你实际操作的,不作评论。但我用的国产IC还没有发现这么差劲的。

5.性能不稳定:带重载温度升高后输入电流变化较明显

------   输入电流变化明显?那么,如果是固定负载,这个变化的电流肯定是被IC消耗掉了,会变成热。  最好是把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同时测量,看看它们有没有区别。

网友:
版主说的有道理,我是跟MP2560作比较后得出的,EUP3484的空载功耗在DC电源上的显示在0.01A和0.02A变化,而MP2560没有

网友:
MP2560带载2.1A后上电有输出,但EUP3484没有

网友:
MP2560带载2.1A在裸机状态下一个小时后69度左右

网友:
我用风枪吹了十几个MP2560,没有一个坏的

网友:
从开始到现在陆续做样板也有二三十个了,MP2560没有一个被吹坏的

网友:
当然,版主提醒的是,可能在测试上面不是非常严谨,但这些可以对芯片作出初步的判断……

网友:
毕竟EUP3484的价格才1块左右,性能自然和国外贵的MP2560没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东西,有好有差,实属正常。象这种电源,并非高技术,只要国内厂家认真做肯定能做好的。

如果楼主 ...

后面我打电话给那边的工程师反映这些问题,他说部分是存在有这样的现象,追求价格低可以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