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pliciTI协议的二次开发,高手请进!

楼主:
关于SimpliciTI协议的二次开发,高手请进!
最近用到基于CC1110芯片的SimpliciTI协议二次开发,基本情况如下,请高手指点是否可行,如有善长搞这方面的,希望能够进合作(QQ:2922818141)。
该协议的Access Point as Data Hub应用方案已能够满足我的基本需求,但还需进一步完善部分细节内容.
1)将RE与ED在同一硬件设备节点集成(Combine Range Extender and End Device ,TI官网SimpliciTI FAQ中有对此的详细说明供参阅);
2)使用AP串口指令,切换节点类型(ED<--->ED&RE,其中ED&RE≤4);
3)使用AP串口指令,设置节点RF发射功率;
4)使用AP串口指令,进行ED休眠/唤醒操作;
5)稳定传输定制数据包,节点容量100个左右。
请搞过这方面的指点一下以上需求是否能实现,谢谢!

网友:
SimpliciTI是用在2.4G频段上的。对应芯片是CC2500

网友:
呵呵
无所谓什么频段啊,又不是zigbee,没有频率限制

其次关于100个点,这个楼主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ap的mcu,支持的点和RAM资源相关

其他的都很好实现

再问一个问题,楼主有考虑ap重启的情况吗

网友:
SimpliciTI本身没有特定频段的限制,节点数目的问题TI官方的说法是只要MCU的RAM空间允许就能达到255(他们认为是可以的),实际情况没有试过,也不敢推断。理论上ap在使用过程中不会重启,假设重启的情况应该是ED和RE无法接入网络(LinkID没了),重新开始jion和link吧!有没有人感兴趣实现一下呀???呵呵,随时联系我。

网友:
你好,最近再用simplicTI ,芯片是cc2530 ,遇到了您提到的AP失电重启后,ED难以连接ap的问题,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