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低功耗 | “不要电”的环境监控

楼主:
    “不要电”当然只是个噱头。准确的说应该是不插电或者不使用外部供电。
    想法来源于可以用一颗葡萄供电的MSP430器件。提出方案如下:
  发这个帖子记录整个实现的过程。

网友A:
很强大,一定要做出来,让吾等学习学习!

网友:
搞吧 这个还是有点意思的

===================================

网友:
Ⅰ方案提出

   微信上收到eeworld(又或者是TI)的推送信息,介绍BQ25504这颗芯片,能够以几百mV的电压启动能量收集,集成度也很高,使用很方便。是ti“能量收集”家族的长子。于是就有了把能量收集与MSP430_FRAM结合起来的想法。实现从环境中采集微弱的能量并用极低的功耗完成一定的工作,挑战超低功耗。对于测试来说,温度,湿度,气压是影响最大的三个外部因素。对于电子器件和产品的性能测试,都必须是在一定温湿度、气压条件下的测试结果。同时,一段时间的测试,连续几十分钟、几小时、几天,也需要连续的环境参数记录。所以制作一个带记录功能的温湿度,气压检测设备还是有意思的。

网友B:
曾经用过类似的IC LTC3105做过一个实验,可惜我用的光电池太小,两个串联的情况下只能达到1mA左右的输出能力
这次TI申请样片活动里有一款BQ25505,我也申请了,有空的时候也利用一下

期待楼主佳作

网友C:
这个确实给力,我觉得做低功耗的环境监控,定时存储数据,然后集中上传才能有效降低功耗,所以个人认为应该加上存储器件

网友D:
TI有类似的相关解决方案呢!和你的如出一辙呢。查看详情

网友:
Ⅱ可行性论证-能量采集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能量的采集。不能为了“不要电”,而要求使用者每次记录之前都拿着去晒太阳。或者只能在阳光下使用。所以明确使用环境是室内,非太阳直射。上维普平台查有关文献,结果如下。
<室内弱光下光伏电源钟表的电池选择>

   此文,首先明确了室内的太阳光是散射光,非直射。散射光主要来自空气 中各种悬浮颗粒的折射和反射 。且波长集中在400nm~600nm。而非晶硅的光谱响应为400nm~700nm,适用于弱光环境。同时还测试了非晶硅太阳能板在不同照度下的输出曲线。小组件非晶硅太阳能板在200Lux的照度下能输出1.5v的电压11μA的电流。这个测试值给了我很大信心。至少说明太阳能板的输出电流能达到几个,甚至十几个μA。μA的量级,与用电器电流消耗量级相差不远了。
  此文自制了非晶体太阳能电池板,还绘制出了伏安特性曲线。最终得出了温差小,使用时间长的结论。
   此文首先分析了非晶体太阳能板对于荧光的吸收效率10倍于晶体硅,适应室内灯光照明应。然后分析了太阳能电池板的等效串联电阻和等效并联电阻。其中等效并联电阻很大程度上影响太阳能电池的漏电。对于弱光情况下,并不能并联得越多越好。
   此文也从理论上建立了等效电路模型,测试分析了输出曲线。得出了转算效率达到10+%。同时探讨了实际制作的注意事项。

   以上几篇文章,建立了能够实现的信心。介绍了很多经验,值得学习。
   但是在淘宝上购买非晶体太阳能板的时候,实际情况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太阳能板都是“三无产品”。无指标、无手册,于是我买了2种比较典型的。今天已经快递到了一款,晚上可以测试实际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给力,我觉得做低功耗的环境监控,定时存储数据,然后集中上传才能有效降低功耗,所以个人认为应该 ...

用64K的FRAM储存数据正好,低功耗+非易失存储器。

网友:
Ⅲ可行性论证-能量转化

这部分的核心一定是bq25504了。
先上手册:查看详情

芯片是包含了DCDC升压+电池管理的。甚至还包含了MPPT算法。算是非常省事了,同时TI还有验证的demo板
http://www.ti.com/tool/bq25504evm-674#1
设计参考:查看详情

这部分可以很大程度上参考TI的设计来。使用MPPT方案,把临界值设置到开路电压的80%,已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然后利用ML2030电池做备用电池。

ML2030是一颗有几十mAh的3V锂电池,电压范围在2.2~3.2V。如果选择3.7V的锂电池,那么最大电压会达到4.2V,这样供430必须得降压。使用LDO,意味着能量的硬损失,而对于微弱负载电流的DCDC来说,效率都是很低的。而拥有几十mAh的纽扣电池可能是最好的方案了。不需要降压,体积小,直接供电。使用一颗后备电池还可以应付瞬时大电流,而且也能保证夜晚的电力供应。

另一种选择是如同金刚狼板子上的超级电容。但是超级电容漏电流比较严重。μA级的漏电流,基本上就是一个无底洞。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一颗ML2030.

网友:
Ⅳ可行性论证-用电器

用电器包括
1、温湿度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当然,这两颗器件不会采用一直工作的方式,可能三分钟只采集一次,而剩余时间都在sleep。所以唤醒时间只占整个周期的1%不到。而处于sleep模式都是极低功耗的。

si7021
功能:温湿度传感器
供电:1.9~3.6v
电流:湿度转换:150μA
          温度转化:90μA
          待机:0.06μA
指标:+/-3%RHmax
          +/-0.4%℃max

MBP180
功能:气压传感器
供电:1.8~3.6V
电流:高精度模式7μA
         待机:0.1μA
指标:高精度模式0.02hPa(0.17m)

2、实时时钟:之所以需要一颗实时时钟,是希望对温湿度的时间记录的横坐标可以是时间。实时时钟是一直供电的,功耗也是苛刻的。所以选的是pcf8563,供电低至1V。不通讯时只有0.5μA。

3、心率传感器:添加心率传感器只是为了偶尔挥霍一把。同时拓展功能到日常使用。因为温度,湿度,气压这些数据也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压电式需要巧妙的机械结构,这个是无能为力了,只有依靠红外+运放。驱动红外至少是mA量级的电流,所以这个是绝对的耗电巨无霸。

网友:
Ⅴ可行性论证-显示

打了好长一段字,结果不小心按到了backspace,竟然刷到之前的网页,而数据也没有保存,丢失了。
  控制的核心一定是FRAM的MSP430FR5739了,之前想过申请这次低功耗大赛的金刚狼开发板。但是想想还是算了。原因主要是使用现成的开发板只适合于方案验证阶段。而金刚狼板反而会带来种种限制。一方面是电路上的,一方面是尺寸,外形上的。我希望这次能做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真正带来帮助的可以每天使用的记录仪。所以打算要封装一个外壳。而金刚狼板子就不适合了。而这次的5739也是之前申请的,这次刚好用上。

  显示最好的选择一定是sharp的menory lcd屏了。不同于一般的液晶屏,1不需要额外的驱动芯片,2不刷新不耗电。非常适合,但是这个屏也贵得离谱。
  买了普通的段式液晶屏,可以同时显示三个指标的。但是功耗就高了,详见测试部分。

网友:
Ⅵ可行性论证-通讯

低功耗通讯包括zigbee等等,但是能够直接与手机或者PC连接的只有wifi、蓝牙、nfc等少数几样。

   wifi:可以直接接入路由器,能够远程访问,互联性最强。但是功耗最可怕,有几十~几百mA。辛辛苦苦攒了一天的电,一通讯就回到解放前。

   蓝牙:BLE是未来手机必有的一个功能,通讯电流十几mA,还能接受。暂时打算用模块,这样可以避免花费太多的精力在通讯上。
   NFC:NFC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供电。可以从天线取电。这个特性对于本应用来说再好不过了,可以传输少量数据。天线也很好找,预留此功能。

ti的参考设计(nfc):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无论如何,通讯是耗电大户,所以需要用负载开关,平时断开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一定要做出来,让吾等学习学习!

不要洗刷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吧 这个还是有点意思的

谢谢版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过类似的IC LTC3105做过一个实验,可惜我用的光电池太小,两个串联的情况下只能达到1mA左右的输出能力
...

相比1mA。我选用的太阳能板就更小了,μA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相比1mA。我选用的太阳能板就更小了,μA级

我那个还是在夏天太阳光比较强的情况
你这个是室内光,估计要用好的太阳能接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TI有类似的相关解决方案呢!和你的如出一辙呢。http://www.ti.com/tool/tida-00100?DCMP=tida00100&HQS=tid ...

这个资料才看到,可以给我更多的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还是在夏天太阳光比较强的情况
你这个是室内光,估计要用好的太阳能接收板

TI的这颗能量收集转换器,漏电流更低,更适合微弱能量的场合。另外负载都是超低功耗的。但是最终行不行还是要测过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打了好长一段字,结果不小心按到了backspace,竟然刷到之前的网页,而数据也没有保存,丢失了。
  控制的 ...

段式液晶功耗非常低啊,不加背光,不频繁刷新,用430内部的控制器,不要用其他驱动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段式液晶功耗非常低啊,不加背光,不频繁刷新,用430内部的控制器,不要用其他驱动芯片啊。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MSP430FR5739里面不带LCD驱动。只有MSP430F4和F6系列才有。

我也觉得液晶是目前我需要解决的一个主意矛盾。用IO口产生驱动交流信号?

网友:
Ⅶ验证性测试-太阳能板测试

①面积尺寸:62*22*1.1mm

②测试方式:
  由于UT30A的输入阻抗只有10M,所以测电压会带来误差,所以利用高输入阻抗万用表测量并联测电压;利用UT30A手持表串入测电流。

③测试开路电压:
   万用表源阻抗>100M,不接负载,紧贴灯光源,最大可以输出2.9~3V的电压。

④测试不同光源的响应:
   分别用LED,节能灯,白炽灯充当光源,换更不同照度,测试输出电压和电流。负载电阻20K。实测响应基本一致,三线重合。

⑤测试不同负载电阻输出功率:
   分别接入20K和1.2M的负载电阻,测试电压和电流。

网友:
Ⅷ验证性测试-液晶功耗测试

测试方法:将万用表电流档串入VCC管脚和3.3V之间。

①当刷新时,电流约160μV,跳动太大,没法读数。

②稳定后,电流为100μV,无论显示的是8还是1。所以耗电基本来自于驱动芯片本身,而非段位。

③调整不同的偏压、对比度。电流可达到126μA,不刷新时。

所以简单的讲,绝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了驱动芯片上。其次,这颗驱动芯片会从数据IO上偷电,即使断开VCC,依然能够正常工作;最后,当供电进一步降低时,显示将会更暗。这块屏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
看来我也得学学用excel表分析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能量的采集。不能为了“不要电”,而要求使用者每次记录之前都拿着去晒太阳。或者只能 ...

大神,这些是属于理论阶段的东西还是实践做出来的成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测试方法:将万用表电流档串入VCC管脚和3.3V之间。

楼主,我也想试试这个BQ25504
请问你那有没有该IC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想试试这个BQ25504
请问你那有没有该IC电路参考一下

手册里有参考设计,Ti也有demo板。这段时间工作任务有点重,估计下周可以继续做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册里有参考设计,Ti也有demo板。这段时间工作任务有点重,估计下周可以继续做下去。

目前我就是比着那个参考设计做的...

网友:
元件采购已全部到位,包括SHARP 的记忆屏。下面是原理图。

网友:
简单画了一个PCB,已发出去做了。这次目的是验证功能和测试功耗,所以也没有太注意布局布线。
基本原则是功能模块化,这样方便对各个部分进行功耗测试和断电隔离。
正面只摆放了太阳能板、LCD、触摸按钮、传感器、LED,其他元件都放到了背面。
为了兼容两种尺寸的太阳能板、所以封装偏大。也做了一些跳线选择位、元件和走线密度较小,方便调试。整体尺寸接近10*10.打板成本最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段式液晶功耗非常低啊,不加背光,不频繁刷新,用430内部的控制器,不要用其他驱动芯片啊。
fr5969不带段式液晶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