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金刚狼MSP430 @07611128(不定期更新)

楼主:
2014.9.18                    板子驱动
昨天下午收到了Ti从上海发过来的金刚狼板子,当时就迫不及待的给暴力拆开去看看,由于网友们都发过了好多开箱照,我就不发了。

当天晚上回到了寝室,打开电脑就把金刚狼给装上,结果傻眼了……当时只显示了一个unknown device,其他的debug uart(com*)这些都没有出现,我尝试了用iar6.10.3和ccs6目录下的驱动区安装,结果失败了。重新插拔usb接口也没有用。今天上午到现在,重新安装了一个新的系统,用的win7原版的Ghost,装好iar,插上去,妹的!!竟然还是unknown device!怒极之下拔掉重插,好了...

现在感觉是原来的win7里面缺少某一个系统组件(很有可能是哪个libusb.dll的原因,勇于尝试的可以去试试,好的话麻烦告诉我一下~),如果比较懒并且电脑里没什么重要东西,可以去重新安装一个系统……,现在开始尝试一下板子的资源与编程!

网友A:
编辑了一个标题,加了一个【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这个方便大家查找到大赛的相关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了一个标题,加了一个【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这个方便大家查找到大赛的相关帖子

这个好啊  容易查找方便的很啊

网友:
继续驱动的问题……

昨天试了一下安装好了,但是后面我重启了一下电脑,就再也装不上驱动了,我就不断地在更新驱动。刚刚换了一个G2的lanuchpad试了下,可以正常装驱动,因此就在想,会不会是数据线的原因,就换了手机的数据线,可以正常识别了,再换回Ti的线,又是unknown device……

因此,初步认定,Ti赠送的那个数据线应该有点问题,出现unknown device 的朋友们可以试验一下,换一根数据线试试(针对出现unknown device的朋友)

网友:
更新一个,uart使用。
MSp430串口的使用需要配置这几个东西:1、复用uart的引脚;2、初始化一个稳定的时钟;3、串口的设置,包括了波特率,串口模式的使用。
我自己建立了一个uart.h。可以直接添加进去,然后使用,有发送字符,sendchar函数,发送字符串sendstring函数。程序如下:
void uart_init()//初始化串口以及时钟配置
{
  // Configure GPIO
  P2SEL1 |= BIT0 | BIT1;                    // USCI_A0 UART operation
  P2SEL0 &= ~(BIT0 | BIT1);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5CTL0 &= ~LOCKLPM5;

  // Startup clock system with max DCO setting ~8MHz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lock registers
  CSCTL1 = DCOFSEL_3 | DCORSEL;             // Set DCO to 8MHz
  CSCTL2 = SELA__VLO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Set all dividers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Configure USCI_A0 for UART mode
  UCA0CTLW0 = UCSWRST;                      // Put eUSCI in reset
  UCA0CTLW0 |= UCSSEL__SMCLK;               // CLK = SMCLK
  // Baud Rate calculation
  // 8000000/(16*9600) = 52.083
  // Fractional portion = 0.083
  // User's Guide Table 21-4: UCBRSx = 0x04
  // UCBRFx = int ( (52.083-52)*16) = 1
  UCA0BR0 = 52;                             // 8000000/16/9600
  UCA0BR1 = 0x00;
  UCA0MCTLW |= UCOS16 | UCBRF_1;
  UCA0CTLW0 &= ~UCSWRST;                    // Initialize eUSCI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TXData)
{
while(!(UCA0IFG & UCTXIFG));
    UCA0TXBUF = TXData;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int i=0;
    while(*str!='\0')
    {
        sendchar(*str);
        str++;
    }

}

网友:
LCD部分

LCD部分是用了一个小的12864,根据厂商的datasheet,在不开背光的情况下, 功耗很低很低。好了,看效果。
这个屏幕是通过SPi方式进行通信的,因此背面的接口很少,带上电源线,背光,总共才8跟线,操作很简单。附一个驱动代码。Ok啦,大家看下效果。

不定期更新……最近比较忙,谢谢大家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引脚连线

引脚连线

12864驱动,h头文件

网友:
方案确定:
因为我要做的是一个简单便携的实时检测人体状态的装置,需要测量心跳与体温等状态。刚刚找工作结束,今天来确定了芯片的选型。
心跳方案准备使用son1303光电传感芯片,他的官方演示网址一会贴出来,感觉这个芯片不错。
温度传感器准备使用TMP100芯片,或者使用芯片内部温度传感器(申请不来的话)。
准备购买器件已经画PCB~~son1303传感器官方demo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方案确定:
因为我要做的是一个简单便携的实时检测人体状态的装置,需要测量心跳与体温等状态。刚刚找工作 ...

刚刚看了下datasheet,tmp123的性能比tmp100稍微好一点,功耗更低,并且我找到了几片样片,所以,就是用tmp123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了下datasheet,tmp123的性能比tmp100稍微好一点,功耗更低,并且我找到了几片样片,所以,就是用t ...

建议每个话题可以重新开贴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链接UART时和是链接的开发板哪几个引脚呢?P2.0和P2.1没有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链接UART时和是链接的开发板哪几个引脚呢?P2.0和P2.1没有找到啊、、、、

uart是通过jtag实现的,新版本的jtag除了下载功能外,还提供了一个虚拟串口的作用,使用uart1,就可以直接通过jtag向电脑串口发送数据了

网友D:
楼主,我也在用SON1303,但输出的方波不稳定,还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在用SON1303,但输出的方波不稳定,还望赐教

抱歉哈,我最后使用了arduino的那款传感器,效果还不错。
son1303官方不是提供了一个demo板么?你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还可以去问问厂家的技术支持

网友E:
楼主知道南望山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道南望山不

楼主就是男旺山下湖心亭旁教二楼上最闪亮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就是男旺山下湖心亭旁教二楼上最闪亮的那个

哈哈,人才辈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