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欠万用表给拆坏了,求旋钮触片的位置图

楼主:
万用表型号为宝工MT-1232和胜利的VC81D VC81C内部电路板一样。现在触片让我型乱了,不知道怎么放回原位置了。

就这个触片,这么装肯定是不对的,有没有知道的,求指导。

网友:
去拆一台同样的表,对照安装。

网友:
楼主没有干过修吧,,拆东西事先做好标记重要。

不要着急,,慢慢揣摩,总会装对

网友:
找了个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下次记得一边拍一边拆啊,然后还能看照片回忆回忆上一步是什么样子

网友A:
和我的一毛一样,对照才发现,我不光是装错了,还把触片弄丢了。

网友:
这个貌似可以试出来,我搞过胜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毛一样,对照才发现,我不光是装错了,还把触片弄丢了。

才少了一个,用可乐瓶做一个

网友:
嘿嘿,。。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个在没有相同表作参照的时候,可以观察旋钮上卡弹片的槽,如果位置上之前是有弹片的,那么认真看就会有摩擦的痕迹,这样再把弹片装回去就OK了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 之后没搞好就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毛一样,对照才发现,我不光是装错了,还把触片弄丢了。

换一块新的吧,这个是测量工具,本身不准还搞个屁啊,建议换个新表吧,也不贵,还能买回自信,你这个就算修好了,我说你敢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