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风扇】用R7F0C80212做的小风扇——硬件选型

楼主:
    自从收到开发套件已经有那么一段日子了,由于各种琐事影响,未能第一时间把这块板子玩转,深感愧对坛子对我的栽培。。。。。言归正传,当初申请的时候天气还很热,就想着做一个小电扇。没成想石家庄的天气变化好快,直接过渡到冬天了。但身为新时期的四好青年,承诺过的事情就要做到,于是就有了本次设计的小风扇。
       设计要求:1.用R7F0C80212做主控,控制一个电机,并通过数码管显示电风扇的运行状态;
                         2.可以用遥控器设定电风扇的档位及模式。
                         3.电扇在运行过程中,数码管显示各种必要的信息。
本文主要讨论硬件部分的选型,具体如下:
     1.主控不能变更,为R7F0C80212。
     2.显示要求:R7F0套件的引脚数目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液晶神马的都一边玩去吧,直接上数码管。正好手里还有用剩下的共阴4位8段数码管,2个搞定。
     3.考虑数码管驱动问题,虽然有很多驱动方案,但是一想起主控那蛋疼的引脚和资源分配,算啦,直接拿2片595级联控制。这样做有若干好处,当然最大的好         处是引脚资源可以被充分利用,达到3个IO口即可控制8个数码管的目的。
     4.遥控功能:用红外遥控,大家手里头怎么也能找到几个接收头,hs0038的,兼容nec协议。家里边的电视,空调,vcd啥的,只要带遥控的,基本都是这个。       5.再来谈谈电扇里边最重要的部件:电机。一开始打算用一个现成的台夹扇改装。就是这个YP1。经过拆解后,见YP2。发现:这个是一个交流的罩极电机,一          番资料搜索后发现需要拿可控硅控制,无奈手头没有现成的,只好等下次改进再说了。后来找到了一个直流电机,见YP3,这个电机是12V输入,转起来速度        杠杠的,但是驱动起来后发现,原来的L298N不能用,半速运转时芯片能烤鸡蛋了。。。。后来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的烧了芯片。无奈啊,接着找资          料,发现用nmos构成的H桥驱动电路可行,某宝一看,现成的50+大洋,算啦。把舍友的电吹风给拆了,见YP5。但愿他不会打死我。
     硬件大概就这些了,哦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谢谢各位看官的观赏。
     PS:请自动无视图片周围的环境。

完好的台夹扇

完好的台夹扇

拆掉扇叶和保护罩

拆掉扇叶和保护罩

一个小风扇电机

一个小风扇电机

固定夹子

固定夹子

电吹风拆下的电机

电吹风拆下的电机

网友A:
查过芯片的管脚了吗?这么多功能做的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过芯片的管脚了吗?这么多功能做的过来?

数码管3个,红外1个,电机1个,差不多啊,还有个按键13.7多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3个,红外1个,电机1个,差不多啊,还有个按键13.7多出来

我一看到L298就以为控制管脚需要3个了,细看才发现如果不需要控制电机转动方向根本没必要使用L298,被他误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到L298就以为控制管脚需要3个了,细看才发现如果不需要控制电机转动方向根本没必要使用L298,被他 ...

发现你玩的板子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玩的板子好多啊

也没多少啊!有时间就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到L298就以为控制管脚需要3个了,细看才发现如果不需要控制电机转动方向根本没必要使用L298,被他 ...

确实不用,小电机,几个三极管就可以了。懒得搭电路做了,手头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