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
Load "E:\\keil\\shiyan\\Boards\\ST\\NUCLEO-L053R8\\RTX_Blinky\\Flash\\RTX_Blinky.axf"
_____^
*** error 56: cannot open file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uld not load file 'E:\keil\shiyan\Boards\ST\NUCLEO-L053R8\RTX_Blinky\Flash\RTX_Blinky.axf'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种极端情况,就是电脑中毒了,编译器的link程序被病毒感染不能正常运行,导致不能生成.axf文件,导致下载失败,提示信息差不多。
当然楼主遇到这种可能性的概率超级低。

网友:
检查一下RTX_Blinky.axf文件是否存在,工程选项中国,路径设置是否正确。之前有没有编译通过的工程,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