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电子 再利用之一------数码管时钟

楼主:
    先说一下清单(主要元件51最小系统)+3个数码管(数量有限)+pcf8563(一直用DS1302,这个在刚开始拿到手的时候可是激动了好长时间,可以做新的尝试)+74HC164(配合三个三极管驱动数码管)。下边是图
    图片显示为2014年4月21日,星期1,13点33分。
    8563时钟芯片是挑现成,从原来板上切下来的,有备用电池。这就为节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电池也是从别处找的。遗憾的是没有光敏电阻。因为我本意是在晚上用,不用看手机就知道几点了。 现在只能是加装了一个按键,用来启动运行。在白天关掉,在晚上打开...

网友A:
三个数码管,看一下时间要有多累啊。。

网友:
PCF8563简介:
1. 概述  PCF8563是低功耗的CMOS实时时钟日历芯片。它提供一个可编程时钟输出一个中断输出和掉电检测器所有的地址和数据,通过I2C总线接口串行传递最大总线速度为400Kbits/s,每次读写数据后内嵌的字地址寄存器会自动产生增量。
2. 特性
         低工作电流典型值:0.25 A,VDD=3.0V Tamb=25 时;
         世纪标志;
         大工作电压范围:1.0V--5.5V;
         低休眠电流典型值为:0.25 A(VDD=3.0V,Tamb=25 );
        400KHz 的I2C 总线接口:VDD=1.8 5.5V 时;
        可编程时钟输出频率为:32.768KHz、1024Hz、32Hz、1Hz;
        报警和定时器;
        内部集成的振荡器电容片内电源复位功能掉电检测器;
        I2C 总线从地址:读0A3H 写0A2H;  开漏中断引脚。

    图为PCF8563内部结构。PCF8563内部包括16个8位寄存器,可自动增量的地址寄存器,内置32.768Hz的振荡器(带有一个内部集成的电容),分频器(用于给实时时钟RTC提供源时钟),可编程时钟输出,定时器,报警器,掉电检测器和400 kHz的I2C总线接口。

    所有16个寄存器设计成可寻址的8位并行寄存器,但不是所有位都有用。前2个寄存器(内存地址00H,01H)用于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其中内存地址02H~08H用于时钟计数器(秒~年计数器),地址09H~0CH用于报警寄存器(定义报警条件),地址ODH控制CLKOUT引脚的输出频率,地址OEH和OFH分别用于定时器控制寄存器和定时器寄存器。秒、分钟、小时、日、月、年、分钟报警、小时报警、日报警寄存器,编码格式为BCD,星期和星期报警寄存器不以BCD格式编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数码管,看一下时间要有多累啊。。

媳妇也这么说。看不懂的还的确需要点耐心。但是这三个数码管加三极管是我小区楼下捡到的...包括单片机都是拆件儿,51拆了3个才有这个没加锁..

网友:
PCF8563相比DS1302还是很有特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媳妇也这么说。看不懂的还的确需要点耐心。但是这三个数码管加三极管是我小区楼下捡到的...包括单片机都 ...

楼主要不去楼下再检几个啊

网友:
支持楼主。
话说,有一年俺在垃圾堆里捡了一堆板子,都是AVR的。然后,俺就扔下51了,彻底转向AV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
话说,有一年俺在垃圾堆里捡了一堆板子,都是AVR的。然后,俺就扔下51了,彻底转向AVR ...

都是大神啊。敢问你去哪个垃圾堆了?我也想去啊。不用一堆板子,让我捡几块就行啦

网友:
俺那边电子厂很少很少,废旧物品回收站就是最大的垃圾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
话说,有一年俺在垃圾堆里捡了一堆板子,都是AVR的。然后,俺就扔下51了,彻底转向AVR ...

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