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133外部电感问题

楼主:
老师让我画一个上变频的板子...第一版画的时候没考虑VCO的外部电感,师兄的意思是用焊锡来调整这个电感的大小,但是很难调试也不利于生产。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软件能计算PCB板上的走线的电感量的软件的?
我使用的芯片是SI4133,需要的电感量为0.413nH,如果走蛇形线,电感量又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
与铜箔厚度也有关系
Ads软件有蛇形线的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与铜箔厚度也有关系
Ads软件有蛇形线的仿真

这软件我没用过,能给个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我没用过,能给个教程吗?

教程百度一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