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双层板的上下层焊盘设成不一样大小

楼主:
我用protel99 设计双层板
想将上下层的焊盘大小设成不一样大小
里面有一个选项可以设置的,但里面还有中间层的设置,我的是双层板,怎么有中间层?要这么设置?

谢谢各位

网友:
既然双层板还有什么中间层?
分别选择顶层和下层设置焊盘,能global最好,不能就手动设置

网友:
不明白楼主啥意思?上下层焊盘大小不一样干什么呢? 要什么效果?如果是元器件焊盘的话按你的效果重做封装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是MultiLayer吧? 这个可以说叫多层,比如说你弄一个焊盘,可以选择焊盘在toplayer,或者bottomlayer,这指的是焊盘单纯的存在 于顶层,或者底层,(对应于贴片元件的焊盘) 而Multilayer指贯穿顶层和底层。像插件元件,焊盘的实际样子就是穿透板子的一个焊接孔。

网友:
既然是双层板 那中间就没关系了啊